『求助』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这两个电路,实在是想不明白了

楼主:
在这两个电路里,所有的电阻值都是准确的,除去电解电容所有的电容值都是未知的。
所有以C开头的网络标号都是接到PIC16F886单片机的引脚。
另:电路不一定准确,如果觉得确实违反了逻辑,请大家指正。

~~~~~~~~~~~~~~~~~~~~~~~~~~~分割~~~~~~~~~~~~~~~~~~~~~~~~~~~~~~~~
图一是这块板子的电源部分,发上来给大家参考,直流部分并未与交流隔离。
这部分没有问题仅仅是作为参考。
图一如下:

~~~~~~~~~~~~~~~~~~~~~~~~~~~~~分割~~~~~~~~~~~~~~~~~~~~~~~~~~~~~~

图二是将零线进行处理然后接到单片机一个引脚的电路,该引脚同时是AD的一个通道。
图二如下:

考虑到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可能与另一部分电路相关,但也只能与下面这部分火线信号电路相关(其实图都放得差不多了,板子比较小的)
下图是对火线进行处理,接到单片机普通引脚的电路,该信号只是作为自动合闸功能的使能信号。

~~~~~~~~~~~~~~~~~~~~~~~~~~~~~分割~~~~~~~~~~~~~~~~~~~~~~~~~~~~~~~

图三是继电器的驱动电路,下面部分很好理解,上面部分的左边也很好理解,
上面部分的右边三级管之类应该是一个稳压的作用。
但是整个上面的左边(MOS管)和右边(三极管)结合起来看,就弄不明白了。
继电器的工作电压是24VDC,但因为电源部分的参数不明,所以也不清楚J11提供的压是多少伏。
下面继电器那张图弄明白了,解释如下:

上面左边这部分是用以启动继电器。IO口控制一个NMOS的通断,从而控制PMOS的通断,可以提供给继电器一个相对大的启动电流。在启动完成后,这部分停止工作,右边的三极管串联稳压部分取代它,以较低的电压维持继电器的吸和状态,从而减小电源芯片的压力、也能节约电能。

图三如下:

~~~~~~~~~~~~~~~~~~~~~~~~~~~~分割~~~~~~~~~~~~~~~~~~~~~~~~~~~~~~

另外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对于这种数字地与交流没有隔离的电源电路,GND与火线、零线之间的电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版主已在6楼给出,大家可以参考

您能看完这个帖子我已是十分感谢,谢谢大家:)
PS:
3月28日8:30增加火线信号处理电路。

楼主(2014-03-26):
来个大神帮小的解决一下疑问啊

网友A:
等抽时间回头来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抽时间回头来瞅瞅

谢谢关注啦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楼主哪里不明白,所以没法说。

第二个问题,将电源部分整流桥画成分立二极管形式比较容易看清楚。
GND是整流桥的4端,画成分立二极管形式后可以看出:整流桥4端在工频交流一个周期内轮流与整流桥1端和2端接通,而整流桥1端和2端之间有交流电压,交流电压的幅度由负载(整流桥3端4端之间接的所有电路,除D1C2C3外还有你的单片机继电器等等)和C1R1R2决定,最大可达220V交流峰值即311V。
所以若将示波器地线夹在整流桥2端(交流零线),看整流桥4端(GND)波形,是个有正有负的交流,幅度如前述。该波形并非正弦,亦非方波,往往是上面带有许多毛刺的近似削顶正弦波。注意:示波器必须与大地悬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楼主哪里不明白,所以没法说。

第二个问题,将电源部分整流桥画成分立二极管形式比 ...

谢版主解惑,最后一个理论问题我豁然开朗,:D
但上面还有两个实际的电路问题啊,
一个问题是不懂将零线这么处理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这么处理是怎么达到这个结果的?图如下:

另一个问题是,不能理解继电器驱动电路上部分的设计,左上是开关,右上是稳压,这是干嘛?
这样设计不多余吗,如果说右上是在继电器不工作时给它提供一个小电压,但这个小电压又有什么用呢
图如下:

网友A:
这个部分是为了保持与市电的静电等电位,又无“强电”通过(不会触电)。电路特性尚有待评价

网友A:
右上并联稳压无疑
左上非常态工作,仅在某些时段

该电路几乎全不经典,又似很合乎原理
估计用于在线测量之类,楼主应更进一步交代问题才好,既不要像猜谜,也不要像挤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部分是为了保持与市电的静电等电位,又无“强电”通过(不会触电)。电路特性尚有待评价
...

谢谢您指明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并联稳压无疑
左上非常态工作,仅在某些时段

整体是施耐德的一款断路器的自动重合控制附件,有些电路确实设计得很巧妙。全部电路也不是不能公布,只是原理图也没有全部出来,这两天在准备做分析报告了,却还有这几个部分弄不懂,求教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并联稳压无疑
左上非常态工作,仅在某些时段

那请问左上与右上同时工作时,继电器的电压是右上稳压后的值,还是直接是J11的电压

网友A(点评):
左边更像末了跳闸之用

网友A:
明白了,前面简要分析有效
补充,第一图上部明显是标准RC降压电路,下部是Buck但似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前面简要分析有效
补充,第一图上部明显是标准RC降压电路,下部是Buck但似有误 ...

是说主贴的第一张电源图吗?还是说零线到单片机的电路图?
如果是说电源图的话,上下两部分应该是都没有问题的,下图是LT1934的典型应用

楼主:
继电器那张图弄明白了,解释如下:

上面左边这部分是用以启动继电器。IO口控制一个NMOS的通断,从而控制PMOS的通断,可以提供给继电器一个相对大的启动电流。在启动完成后,这部分停止工作,右边的三极管串联稳压部分取代它,以较低的电压维持继电器的吸和状态,从而减小电源芯片的压力、也能节约电能。

网友A(点评):
左上部果然“非常态工作,仅在某些时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电器那张图弄明白了,解释如下:

上面左边这部分是用以启动继电器。IO口控制一个NMOS的通断,从而控制PM ...

如果C28置1,c13为0,继电器会在什么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部分是为了保持与市电的静电等电位,又无“强电”通过(不会触电)。电路特性尚有待评价
...

我的理解是,这部分是检测零线电压,正常情况是零线0电位,d1截止,d2截止,如果某种原因,零线带电,d1会导通,把C27检测到的电压限制在0.7V。同时单片机通过AD检测到N有电压,不知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A:
电路功能确定在“自动重合闸”,不大可能去检测零线带电否,也不能绝对肯定——因为它那部分电路毕竟太像了
俺不是低压电器专家,你还挺条理也遵循原理,可多多结合规范功能去研究,可以不公开

网友D:
把N线引入到系统内,是想测量 零线上的感应信号,看一下C27是否可以做ADC用。
至于继电器控制中的“右上”,很好理解呀,就是当左上锁闭时,为右下提供一个通路。也就是说C28开启下方主开关打开后,“右上”会提供短时间的通路(此时电流很小,继电器还未动作),随着通路中的电流加大,线圈上点电压升高,超过“右上”稳压管的限值后,“右上”就会阻断,除非“左上”开启,继电器才会真正动作。----至于为什么这样做,要看它的整体功能设计了。

网友D:
再看电源部分,L1和直流部分可是直接耦合的,那么N的这种引入方式,像是在对AC220V进行分压测量。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C28置1,c13为0,继电器会在什么状态?

保持原状态。这个输入情况是设计用来保持吸合的。但之前如果是开断,应该也能保持,因为电压太小不至于动作吸合。但不会这么用,如果是要保持开断,那为了稳定,肯定会将C28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这部分是检测零线电压,正常情况是零线0电位,d1截止,d2截止,如果某种原因,零线带电,d1 ...

原理上我不能作出判断,但产品功能上应该不需要这个采样

网友C:
楼主还是一起贴出来吧,让大家跟着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N线引入到系统内,是想测量 零线上的感应信号,看一下C27是否可以做ADC用。
至于继电器控制中的“右上” ...

谢谢你能回复
首先C27引脚是ADC的通道之一,那么零线上的感应信号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信号呢,经过电路处理后是方波?是电平?

继电器的驱动部分的话你说的也很有道理,但实际上C28开启后,继电器的线圈并不是电容,而是电感,可以通过直流,所以并不会导致继电器上端电压积累使右上三极管阻断。
这一部分我在15楼得出的分析结论很可能是对的,望指正。

初步肯定那部分电路不是“零线检测”,若得更全资料才好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功能确定在“自动重合闸”,不大可能去检测零线带电否,也不能绝对肯定——因为它那部分电路毕竟太像了 ...

已将火线处理电路公布在主贴中,望指正

接零部分走眼了,忘了不是9.7uF^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