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有关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4-03-26):
我用51单片机做了一个旋转LED指针时钟,由于没有专用的下载设备,我通过另一块单片机进行下载,请问为什么不能下载进去啊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你用地是哪个产家的单片机。如果你是用的STC的可以直接用串口下载

网友B:
不管是哪个单片机应该都是不可以的吧,这个有点像复制单片机程序了,如果是STC的就用串口下载好了,或者在stc买个下载工具,50或者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