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IGBT驱动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4-03-26):
IGBT驱动需要很大的电流,MORNSUN的IGBT驱动器专用电源驱动电流在100mA左右,这样驱动够么?

网友A:
        IGBT驱动需要很大的电流,但是这个电流是瞬间电流。由于是电压驱动型开关管,平均下来电流还是很小的。因此可以在电源输出端并联一个大电容来提供这个瞬间的大电流,而电源只要提供平均电流就可以了。
    另外电源所标示的功率都是一个平均值,如果要瞬间提供大电流也是做不到的。因此如果用100W的电源给驱动器工供电,电源输出电压也会被瞬间拉低。当电源输出端检测到电压过低开始提高输出功率时,IGBT驱动器已经不需要电流供电了。因此提高功率以满足驱动器的瞬间驱动电流是不可行的。

楼主:
多谢版主的解惑,非常详细了,谢谢!

楼主:
那如果我IGBT需求的瞬时驱动电流大的话,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在QA03多并电容的方式,来增加瞬时驱动电流????

网友B:
IGBT的门极电荷QG,开关频率大小,门极驱动电压幅值,这三者是主要决定驱动电流的因素.

网友B:
看看上面的设计

楼主:
非常感谢 pmp 的解惑……

网友C:
乱讲 什么 乱七八糟的 。驱动个IGBT还用问吗 手册上都有 电路网上一大堆,什么是电压型驱动,这还用讲吗?

网友D:
igbt手册看看吧,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