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通道切换方案

楼主(2014-03-26):
要求如下:
对外接口只有一个,但是这个接口既要兼容TTL电平的UART,也要兼容232电平的UART,还要兼容USB1.1.初步想采用模拟开关进行通道切换,但是看了一下,模拟开关都不支持负电压,而继电器又比较大不适用。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A:
模拟开关有可以支持负电压的,比如SGM3717,3.3V供电下,可以支持-2V的负压信号通过:
带宽400MHz,USB1.1信号完全没问题。

楼主:
但是能支持232电平吗,232能到-7V哦

网友A:
论坛抽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能支持232电平吗,232能到-7V哦

-7V搞不定

楼主:
顶起,求方案

网友B:
看到一个东芝的芯片挺适合你的要求的!

网友C:
借问一下,74HC4053能过USB2.0信号吗?

网友D:
似乎很多时候232逻辑1电平只到-5v也可以使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