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新手求教,能不能读出原程序

楼主(2014-03-26):
我现在手里有块板子,stm8s207的,我想看看它里面的程序,电脑上装好了STVD,可以不可以用stlink-v2把其中的程序读出来?怎么读?新手求教

楼主:
c++程序写进单片机的是什么文件?

网友A:
写入到单片机里面的都是汇编,也就是一条条指令,编译器也只是把C语音转换成汇编......单片机里面到底是什么,就是数字喽,不过要读取单片机里面的数据,还是算了,如其这样还不如自己再写一个

网友B:
只能读出目标文件,你要自己去翻译机器码得到原始的汇编。好像没有听说STM8S有这种逆推的软件。

印象中好像STVD可以导入Hex文件建立工程,进入Debug模式,在汇编编码窗口,是可以看到指令代码的,不是很确定,以前用ST7Lite有这么干过,不过那会用的工具是STVD的前身STVD7。

网友C:
即使读出来的全部是二进制的HEX。

网友D:
一般都是加密的,读不出来。即使读出来,也是HEX格式或BIN格式文件,使用反汇编软件生成汇编程序,很难读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读出目标文件,你要自己去翻译机器码得到原始的汇编。好像没有听说STM8S有这种逆推的软件。

印象中好 ...

老师您好,我用STVD编译一个c++工程时,有这么个错误提示,是个什么意思?如何解决?

The command: "cxstm8 +modsl +debug -pxp -no -l -ilibrary\inc -i"C:\Program Files (x86)\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网友B:
STVD什么时候支持c++啦?你用得是什么编译器?
COSMIC for STM8 何时支持C++了?我这怎么的也算是它的代理商,不知道这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VD什么时候支持c++啦?你用得是什么编译器?
COSMIC for STM8 何时支持C++了?我这怎么的也算是它的代理 ...

老师不好意思啊,我是新手,我现在手上有个c++的代码包,我听说STVD可以往我这个stm8的板子上烧程序,然后我就买了个stlinkv2,装了STVD,看到有个教程说还要装COSMIC,就装了。
现在我想做的就是,人家给了个c++的代码,还有一个stm8的板子,我想把这个代码稍微修改下后,写入这个板子,求问老师我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