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分压式偏执电路所分电压?

楼主(2014-03-26):
如图Pspice仿真分压式偏执电路时B点所分电压,在Re很小时不符合分压公式Vcc*R2/(R1+R2)所计算的值,在Re阻值增大的过程中逐渐逼近计算值,这是为什么啊?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电路图

电路图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A:
这里的R5和R6并不是独立的,自然不能严格按此分压公式。

加入右边的一堆东西综合考虑,必要时需考虑器件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R5和R6并不是独立的,自然不能严格按此分压公式。

加入右边的一堆东西综合考虑,必要时需考虑器件模 ...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不考虑,VBE电压时,R6与R7的关系相当于,R6//R7,则与R5串联的等效电阻,根据R7阻值的不同,等效电阻会发生很大变化,导致分压结果与单纯计算R5R6串联分压的值得不同。

网友B:
楼主,你就别只望人家,你懂积分么
你若答应一年内不再用仿真,咱可以跟你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就别只望人家,你懂积分么
你若答应一年内不再用仿真,咱可以跟你讲讲 ...

为什么不可以用仿真呢?仿真可以快速的验证想法啊。

网友B(点评):
1+2=?需要计算机(器)么,爱用你就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不考虑,VBE电压时,R6与R7的关系相当于,R6//R7,则与R5串联的等效电阻,根据R7 ...

就算不考虑Vbe,R6和R7也不是简单并联。我说过了,需要考虑BJT模型,这个在《模拟电路》书中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可以用仿真呢?仿真可以快速的验证想法啊。

完全可以采用仿真,仿真中也是采用器件模型。

一种器件的模型可有多种,有简单的用于估算,也有复杂的用于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采用仿真,仿真中也是采用器件模型。

一种器件的模型可有多种,有简单的用于估算,也有复杂的用 ...

十分感谢指点,受教了!

网友C:
其实很简单阿 从定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用Vcc*R2/(R1+R2)计算出基极电压的只为7.5V,使三极管Vbe导通,Vbe大约0.6V左右,如果R7太小的话,相当于短路,相当于基极经过一个导通二极管到地,所以基极的电压应该大约为Vbe左右,而不是7.5V。相当于一个钳位二极管一样。还有一点就是发射极电流受Vce和Ib的限制,可以根据这个三极管的数据手册可以得到此时的Ic是比较小的,所以在R7(R7较小时)上产生的电压也是比较小的。从你的仿真曲线中也可以看到在R7很小时,基极电压约为0.8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