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助」24V转15V、12V、5V的电源,出问题了

楼主(2014-03-26):
(无正文)

网友A:
D67、D68、D70位置是画错了还是你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B:
同楼上的问题,D67、D68、D70位置是画错了还是你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C:
同楼上,如果是自己这么用的,二极管的阴极应加在电感的前端,阳极接地,这样在LM2576内部关断时,电感上的反向电动势通过电容和二极管,继续给电容充电,维持电容两端的压降。

网友D:
对,二极管应该是放到电感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