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SW模式 第一次下载程序的各种问题

楼主(2014-03-26):
以前都是把20针的jtag接口简化成7针的,基本都能通。现在想用SW模式,网上有三线的下载器,结果接上之后不能识别MCU,换STlink,还是不行,找售后才知道STlink需要接上VCC,接上之后果然好了,在使用三线的下载器,也好使。不知道STM32第一次下载程序还有什么道道?第二版,果断下载接口做成了4针的,可这回又出现复位失败,也是三线的下载器和STlink都一样。如图,哪位大神指导一下,这个是老师的项目,比较急,这周末就要调好,先谢谢了!!

网友A:
从出错提示看, 是复位问题. 这应该是个调试器的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出错提示看, 是复位问题. 这应该是个调试器的设置问题.

确实是复位出了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啊

网友B(2014-07-13):
你们这个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这个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如果也是复位失败,仔细查一下STM32复位电路,我是复位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