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电口

楼主(2014-03-26):
各位大虾,

我们一款产品,使用了Micrel 的KSZ8041FTL同时支持光通信和电通信的PHY 芯片,现在光口通信已经调试通过。

目前断开光口,调试电口,一直无法LINK

测试了PHY芯片的4个发送接收引脚,TX+,TX-,RX+,RX-都只有高电平,没有快速链接脉冲波形,目前在做回环测试,即TX+ 直连RX+, TX-连接RX-. PHY的link灯始终不能点亮。(软件设置,MAC回环,PHY回环都没问题)

谁有以太网电口的调试经验那,给小弟指导指导,
附上原理图一份

PHY Schematic Prints.pdf

网友A:
不会模式没配置在电口状态吧,或电路接线有错。

楼主:
软件不用配置电或光,主要是PHY的48脚的电平在电模式下要小于0.2V
这个目前都是对的

网友B:
我都是按照DP83848给的官方原理图画的PCB,然后没有问题,楼主你去看看比较下

网友C:
C28在COPPER(电口)模式下要去掉,R33也可以试着去掉,同志哥

网友D:
感觉你的变压器那块怪怪的,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8在COPPER(电口)模式下要去掉,R33也可以试着去掉,同志哥

好的 我明天按你的方法再试试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变压器一个引角虚焊。。。太汗颜了。。。
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E(2015-10-27):
你好,我们最近也在调试KSZ8041FTL,电口调试成功了,但是光口一直没调通,想咨询一下,谢谢QQ641944956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变压器一个引角虚焊。。。太汗颜了。。。
谢谢大家的指教。 ...

你好,我们最近也在调试KSZ8041FTL,电口调试成功了,但是光口一直没调通,想咨询一下,谢谢QQ641944956

网友F(2017-03-18):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G(2020-03-12):
这个原理图能再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