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解5V直流产生64V直流的电路图或者解决方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26):
1、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用555电路,产生频率,再倍压整流;
2、也可以用相应的芯片,见附件;
3、也可以自己搭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解决方案,我试着看看呗,非常感谢!: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给个具体的电路参考参考呗,MCP1650是一个750KHZ的升压控制器芯片,这个750kHz是神马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具体的电路参考参考呗,MCP1650是一个750KHZ的升压控制器芯片,这个750kHz是神马意思? ...

:L
芯片资料里有电路啊。
750KHZ应该是开关频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资料里有电路啊。
750KHZ应该是开关频率吧

MCP1650,是一个750KHZ的升压控制器芯片,可把2.0~5.0V输入的电压转换为3.3~100V以上。输出功率在5W以上,所以输出100V时,最大可以输出50mA的电流,但是看他的datasheet吧,里面也没有具体指出可以产生100V左右电压的电路结构呐???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P1650,是一个750KHZ的升压控制器芯片,可把2.0~5.0V输入的电压转换为3.3~100V以上。输出功率在5W以上 ...

你要输出100V的话,把电阻的比例改了就可以。

楼主:
你指的是将图片1(3.3V产生12V)电路中的90.9K与10k电阻的阻值比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输出100V的话,把电阻的比例改了就可以。

你指的是将图片1(3.3V产生12V)电路中的90.9K与10k电阻的阻值比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将图片1(3.3V产生12V)电路中的90.9K与10k电阻的阻值比例么?

网友B:
借鉴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