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机通过以太网接收来自电路板fpga的数据(不好意思,重发了一次)

楼主(2014-03-26):
fpga通过udp格式发送测试数据,PC机通过抓包软件IPtool一直没有抓到数据,通过chipscope抓取到fpga发送端TXD[3:0]有数据送出。有个疑问,发送出的数据中IP_HEADER的checksum是正确的;UDP_HEADER的checksum没有经过计算,一直为0000,请问这会影响PC机收UDP数据吗?

网友A:
先观察下PFGA发送时PC网卡有没闪动。
然后使用工具抓包,建议使用可以抓取驱动层数据包的工具(Wireshark,不确认你用的IPtool是否可以)
这样即使UDP校验是错的也可以抓到数据包的。

但目标MAC地址和IP层的数据不能错。

另外,可以先用别的电脑发一个并把包录下来用FPGA发,这样就不存在因包本身有错而造成问题了。

楼主:
PC网卡指示灯一个亮,另一个不亮;而电路板网口灯一个亮,另一个闪烁!用wireshark抓取的数据只有NBNS和BROWSER协议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观察下PFGA发送时PC网卡有没闪动。
然后使用工具抓包,建议使用可以抓取驱动层数据包的工具(Wireshark, ...

用一台电脑往另一台电脑通过UDP发数,另一台电脑能够收到正确的UDP数据。我把一包正确的UDP数据(包括checksum)通过FPGA发送给电脑,电脑通过wireshark仍不能收到正确UDP数据。请问一下,PC机要想通过网口接收到FPGA电路板的UDP数据,PC机要进行哪些网络设置?

网友A:
你先排查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只是驱动层接收数据,不用做任何设置。
简单方法是通过闪灯就能知道硬件有数据收发(注意同一期间其它数据闪灯)。
要确认数据包是否有异常,可以通过   PC <-> 交换机 <-> FPGA
如果FPGA发数据时交换机的两个灯都闪说明数据是合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排查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只是驱动层接收数据,不用做任何设置。
简单方法是通过闪灯就能知道硬件 ...

硬件为买的一块fpga开发板,应该不会有问题,目前计算机通过iptool抓包软件能够抓到数据包,但偶尔才能抓到一个正确的数据包,抓到的其他数据包不对,请教这种情况哪里有问题?多谢!

网友B:
如果PC 网口灯不闪烁 ,那PC网口就没有接受到数据~

楼主:
电路板和PC机网口指示灯感觉均不正常。
电路板网口两个指示灯一会亮,过一会灭。亮的时候一个为常亮,另一个闪烁。
PC机网口指示灯两个均亮,其中一个偶尔闪一下。

网友C:
硬件没问题,那有可能是你的FPGA程序的问题。我之前做过的,程序组包时,如果没有组对,包时会被过滤掉的,PC是收不到的。

网友C:
我的板子是可以将视频的数据包发给PC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板子是可以将视频的数据包发给PC机的

在同样的FPGA程序下,开发板与PC机通过网线直连或开发板通过路由器与PC机连接,两种情况下,测试结果不一样!
开发板与PC直连时,PC机网络连接一会正常,一会断开。在网络连接正常的时候,能够收到大片的有效数据包;
开发板经路由器与PC连接时,PC机偶尔才收到一包有效数据。
FPGA发送的数据通过chipscope抓取,感觉没有错。发送的一包UDP数据格式为:MAC_HEADER(14字节)、IP_HEADER(20字节)、UDP_HEADER(8字节)、有效数据和CRC。

网友C:
协议上市那样的,不过我的板子是可以的,数据包过了漏油器后,PC都能收到,我用的是千兆的以太网PHY

楼主:
我用的是10M/100M以太网PHY

网友(2020-03-14):
您好,我看到您的问题里有描述说如果板卡通过路由器与电脑再连接的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收到一包,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这个问题您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