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有关5v1a的问题

楼主(2014-03-26):
最近看到移动电源有两个输出,5v1a和5v2a,有些不解,然后上网了解到,1a  2a说的都是最大输出能力。然后就想知道这个所谓最大输出能力是意味着超过这个值就会过流保护      还是当负载下降,输出上升到1a之后,负载再下降,输出也不会超过1a?如果是后者的话,电路上怎么实现的啊?负载太小的时候做成1a恒久源?

网友A:
1A 2A是该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能力,如果超过该门限,会导致5V电压的跌落,即常说的,负载过重,电源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 2A是该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能力,如果超过该门限,会导致5V电压的跌落,即常说的,负载过重,电源带不动 ...

那如果用LM2596-5V(输出能力3A)的,做一个5V1A的电源,怎么搞一下。。。。

网友A:
你查下它的datasheet,TI官网上也有一种在线设计,给出输入输出参数,即可设计出你想要的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