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三极管驱动共阴极数码管

楼主(2014-03-26):
电路图就是这样,以前一般都是直接接到IO口,但是想到亮度不够就加了三极管驱动,现在的问题是只有一个数码管相对正常一点,另外两个很暗,我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发现 C E压差为0 不止如何修改 MCU 是用了STC的89c52.请各位指出问题所在

网友A:
原理图中 数码管的电流完全由单片机I/O口的拉电流提供,由于51单片机IO口的拉电流最大不超过1mA,所以你的数码管看起来很暗。建议用PNP的管子驱动你的8根段码端,或采用一些能输出几十mA的集成驱动器。

网友B:
电流驱动能力不足,我一般都是用反相器驱动的

网友C:
扫描时间分配不均等

网友D:
直接用IO驱动对MCU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