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烧写问题

楼主(2014-03-26):
PIC16F74QFP用PICkit2烧写,插座上可以烧写,产品在线不能烧写,什么原因?请高手指导!

网友A:
如果ICSP与芯片之间连接正确的话,复位引脚和PGD PGC有接了电容? 还有可能是产品板上电流过大,PICkit2供电能力差带不动!

网友B:
两者之间只有一个ICSP的5芯线,严格检查两端是否按照ICSP要求做了?

网友C(2014-08-28):
WizPro200PIC  支持PIC系列FLASH MCU; 针对不同原厂的专用量产型烧录器;
支持裸片(需配座子)和在板烧写;
支持联机,脱机烧写;
支持序列号的设定,地址任意选择;
支持烧写数量控制;
数据加密存储并支持远程加密下载控制。

MaxWiz 迈斯威志科技

Jameszhan@maxwiz.com.c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izPro200PIC  支持PIC系列FLASH MCU; 针对不同原厂的专用量产型烧录器;
支持裸片(需配座子)和在板烧 ...

你们那WIzPro200PIC太贵了。

而且功能也比较单一,烧写PIC、TI、NEC等都是分开的,很不合算。

网友C:
生产线上的量产烧录还是很划算的,而且产线上也不用是不是切换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生产线上的量产烧录还是很划算的,而且产线上也不用是不是切换产品。

生产线谁还用这个啊。

那都是多功能烧录器,能支持很多厂家芯片烧写的编程器,一个企业很少用一种品牌的MCU,总不能老是换烧录器,那太麻烦了。

如果是在单独的办公室芯片预烧写,在焊接,一般也不太愿意用这种,换来换去太麻烦。

你这一般也就是开发过程中或者是小公司在线烧写用用,但如果开发过程或者小公司在线烧写的话,你们那价格就不合适了。

我原来问过你们一次,想买一个放办公室做样机的时候用用,呵呵,过千的价格,谁还买啊,还不如直接弄个100块的PICKIT3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生产线谁还用这个啊。

那都是多功能烧录器,能支持很多厂家芯片烧写的编程器,一个企业很少用一种品牌的 ...

那您这么说傻子才买我们的产品? 美的,高标,和而泰 他们都在用。 而且我们就是去替代万用型的。 有的万用型的一个烧录座都比我们的机器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您这么说傻子才买我们的产品? 美的,高标,和而泰 他们都在用。 而且我们就是去替代万用型的。 有的万 ...

任何一个产品都有客户买。

但有可能买的产品未必是一个让客户使用起来很方便的产品。

座子现在到哪里都能买到,企业一般不会向编程器厂家买座子的,除非钱多的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任何一个产品都有客户买。

但有可能买的产品未必是一个让客户使用起来很方便的产品。

真心不同意您的评价。
不是任何产品都有客户买的。
我们的工业产品如果这些大客户觉得不好用会连续采购几十台? 不可能吧! 只能说每个客户有自己的需求和资金投入,只有契合了才能成为自己的客户。

另外,裸座到处买的到。 但配好PCB板的未必到处买得到。 有的原厂烧录器只认原产座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心不同意您的评价。
不是任何产品都有客户买的。
我们的工业产品如果这些大客户觉得不好用会连续采购 ...

只认原厂座子,是因为PIN的连接顺序不统一导致的。

呵呵,我们自己做了一些通用转接板PCB,买几十个裸座回来,安排样品试制线做一批,多少年都用不完。

网友C:
有精力是可以这样做的。 做回来的座子板子放N年的话,产品早就OUT了吧。 当是古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