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里面使能反转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26):
今天调制MINI51时,PWM中心对其 互补模式,我想要加入死区,当使能反转CHxINV 为0时 PWM输出都为高,设为1时 PWM正常输出且具有死区

我把死区去掉,无论使能反转CHxINV 是0还是1,测量出的波形都一模一样,到底使能反转CHxINV 这个参数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我记得反转使能是,本来输出的是1,你可以输出为0的,具体要看看手册上说的

网友B:
这是安全保护用的,使上下管都不导通。

网友C:
就是1变成0,0变成1啊,相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安全保护用的,使上下管都不导通。

求具体解释下

网友D:
要看實際的應用,上電的是keep high 或keep low.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看實際的應用,上電的是keep high 或keep low.

这样啊

网友A:
楼主,你是指设置反向使能吧,输入或者输出的反向使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指设置反向使能吧,输入或者输出的反向使能

明白人来了

网友E:
看来这个帖子烂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