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C6678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4-03-26):
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正在使用C6678,想请教一下关于定时器的问题。
在28335中,可通过配置函数ConfigCpuTimer(struct CPUTIMER_VARS *Timer, float Freq, float Period)设置定时器,请问在C6678中是如何实现的,有类似的函数吗?谢谢。

网友A:
你查查是不是用的CSL库呢

网友B:
最近也在弄这个方面,大家多交流啊。

楼主:
谢谢。我后来在TI官网下了KeyStone的例程。其中提供了6678外部接口的一些函数。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例程和CSL库有什么关系,是不是相同功能的不同实现方式?我是不是调用Keystone例程一样可以实现?有点概念混乱,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后来在TI官网下了KeyStone的例程。其中提供了6678外部接口的一些函数。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例程和CS ...

你指的keystone是TI的多核系列 肯定包括66x。不知代码中是否用了csl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