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这个月潜心学习ARM汇编,初入门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楼主(2014-03-26):
主要是学习了

1、gcc下面的和KEIL下面的arm9的启动代码

2、ARM架构参考手册

3、CPU的用户手册

4、KEIL 编译器、汇编器、连接器的参考手册

网友A:
好,谢谢。很佩服和喜欢你这种分享的精神,我想知道的是你用KEIL是不是想跑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谢谢。很佩服和喜欢你这种分享的精神,我想知道的是你用KEIL是不是想跑裸机? ...

跑ucos

楼主:
啊~版里好冷清

网友B:
arm9的启动代码,可以固化到Flash里面么?

之前我写过arm11的裸机程序,用arm-linux-g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m9的启动代码,可以固化到Flash里面么?

那必须可以固化的。
低端的CPU固化到片内FLASH里面,高端的话就固化到NAND FLASH或者 EEPROM里面。

网友C:
这个
汇编语言如何操作一个二维数组
https://bbs.21ic.com/icview-70505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汇编语言如何操作一个二维数组
https://bbs.21ic.com/icview-705054-1-1.html

定义2个一维数组不就完了

楼主:
人气不旺啊

网友D:
啥都没有!!!

网友E(2014-05-08):
骗回复吗。。。哈哈哈  多写点

网友F:
可以发一序列**  写一个教程  对自己而言可以提高,对大家可以是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