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问题请教

楼主(2014-03-26):
DSP2812的IO口默认好像是高电平,我已上电,就起作用,怎么办啊?

网友A:
楼主可以加个反相试试看,期待分享结果。

楼主:
是这样的,我想通过程序控制,你的意思 若程序io=1是,再反相即输出0?刚上电默认为0

楼主:
我再问下,这个加下拉电阻可以吗?

网友B:
加了下拉电阻还是输出高,只是增加管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