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压力变送器ADC采样数据跳动大

楼主(2014-03-26):
系统有1个温度传感器和1个压力传感器,都是输出4~20mA电流。ADC1的CH10接温度传感器,CH11接压力传感器,电流输出各自通过一个120欧电阻。通过计算所得的数据,电流信号十分稳定在60uA跳动;压力传感器的数据在200~300uA跳动;压力传感器数据跳动太大,不知道什么原因,将传感器的AD通道互换后,也是压力传感器的电流跳动巨大。原先使用PLC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都十分稳定,不会这样跳动。

网友A:
有可能信号就是这样跳动的, 说不定PLC压力传感器后端做了平滑滤波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