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原子的源码里LED灯总是亮呢

楼主(2014-03-26):
pwm输出是矩形波,为什么原子的源码里LED灯总是亮呢??难道不是闪烁吗??求指导一下。

网友A:
只能说你不了解PWM以及视觉暂留

网友B:
呵呵,频率快就不闪了,亮度是会改变的。

楼主:
那我arr里的值是不是应该大一些??我试了过了!led等变暗了,但是还是不闪烁.

网友C:
楼上正确,太快了,人眼怎么分辨出来???貌似25Hz以下,人眼才可以分辨....PWM的占空比可以控制LED灯的亮度。。。。。。。。

网友D:
简单点说就是你把频率设为1Hz,就可以看到闪烁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