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4通道ADC问题

楼主(2014-03-26):
用STM32F407的一个ADC做4通道的采样,但是只有前2个通道可以用,后2个通道数据奇怪(固定一个值不能变)

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m32f4xx_rcc.h"
#include "stm32f4xx_gpio.h"
#include "stm32f4xx_adc.h"
#include "stm32f4xx_conf.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³õʼ½á¹¹Ìå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y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04C)
__IO uint16_t  AD_Value[4] = {0,0,0,0};  // 0-3 store Voltage value, 4 store temperature value.
__IO uint32_t  ADC1ConvertedVolt_0 = 0;
__IO uint32_t  ADC1ConvertedVolt_1 = 0;
__IO uint32_t  ADC1ConvertedVolt_2 = 0;
__IO uint32_t  ADC1ConvertedVolt_3 = 0;
int i,n,sum;
void RCC_Config(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ADC1 DATA 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_Value;    //DMA memory base 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4;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void USART_Config(voi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4);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Source0 | GPIO_PinSource1 | GPIO_PinSource2| GPIO_PinSource3;//ADC123_IN0¶ÔÓ¦PA0£¬ADC123_IN1¶ÔÓ¦PA1£¬ADC123_IN2¶ÔÓ¦PA2£¬ADC123_IN3¶ÔÓ¦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PB7->TX  PB6->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6,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7,GPIO_AF_USART1);
}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1;//ʹÓÃDMA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1
  ADC_InitStructy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y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y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yre.ADC_NbrOfConversion = 4;
  ADC_InitStructy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y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y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0,1,ADC_SampleTime_15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2,ADC_SampleTime_15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2,3,ADC_SampleTime_15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3,4,ADC_SampleTime_15Cycles);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if not have this function , can't get new value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make enable ADC1 WITH DMA2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void filter(void)
{
   int sum = 0;
  for (n=0;n<4;n++)
  {
   for (i=0;i<10000;i++)
     {
     sum += AD_Value[n];
      if(i ==9999)
      {
       AD_Value[n]= sum/10000;
       sum = 0;
      }
    }
  }
}
void Delay(int m)
{
int x,j;
for(j=0;j<m;j++)
    for(x=0;x<=200;x++);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
USART_Config();
Gpio_Config();
ADC_Config();
DMA_Config();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Ò»¶¨·ÅÖ÷º¯Êý

sum = 0;
  while(1)
  {
  filter();
  ADC1ConvertedVolt_0 = AD_Value[0] *3300/0xFFF;
  ADC1ConvertedVolt_1 = AD_Value[1] *3300/0xFFF;
  ADC1ConvertedVolt_2 = AD_Value[2] *3300/0xFFF;
  ADC1ConvertedVolt_3 = AD_Value[3] *3300/0xFFF;// adcvota = adcvalue1 *2930 / 0x0fff;

   printf("value[0]=%d\r\n",ADC1ConvertedVolt_0);
  Delay(10000);
  printf("value[1]=%d\r\n",ADC1ConvertedVolt_1);
  Delay(10000);
  printf("value[2]=%d\r\n",ADC1ConvertedVolt_2);
  Delay(10000);
  printf("value[3]=%d\r\n",ADC1ConvertedVolt_3);
  Delay(10000);
  }
}

  //printf
int fputc(int ch,FILE *f)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USART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return ch;
}

望各位大侠帮忙!十分感激!

楼主:
求帮忙~在线等

网友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Source0 | GPIO_PinSource1 | GPIO_PinSource2| GPIO_PinSource3;/
这里错了吧
应该是GPIO_Pin_xx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Source0 | GPIO_PinSource1 | GPIO_PinSource2| GPIO_PinSource3;/ ...

是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谢谢

我犯过这样的错 所以 一眼就看出来了   :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犯过这样的错 所以 一眼就看出来了

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