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RS485电路的兼容问题?

楼主(2014-03-26):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三个板子:
1:带485光隔接口工控板
2:自制232-485转换板,双485,
3:主板232+波士232-485光隔转换口
----------------------------------
情况说明:
1:工控板带485光隔接口,RX信号控制收发自动切换,同样的两块板子之间,收发不成功,
2:我自己做的扩展板,即从232转换成485,有两个485,一样的RX自动收发控制,扩展板两485接口相互之间通信成功,
3:扩展板与带485工控板之间,扩展板接收OK,工控板发送OK,但扩展板发送-工控板接收不正常,如:扩展板循环发送55,工控收到后显示15 00 15 00......,
4:从另一主板上用波士的232转485光隔接口,工控板和波士收发成功,
请问问题出在何处?自制扩展板和工控带的485口,AB线无上下拉,相互之间也不共地

网友A:
采用发送端数据来"自动换向"的转换器必须加总线静态偏置,看看电路图就该明白。

网友(2015-03-02):
485通信的A、B端,根据什么来选择TVS管,比如说击穿电压,脉冲峰值电流?

网友B:
根据RS485芯片的工作电压来选取合适的TVS二极管。RS485或RS232是低速电路,所面对的电气威胁是低级别的浪涌电流和ESD。一般末级的防护选取600W的TVS二极管。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是换向问题,实时换向也小搞了我一天时间呐

楼主(2015-05-26):
引用 网友A:
采用发送端数据来"自动换向"的转换器必须加总线静态偏置,看看电路图就该明白。 ...

抱歉,因为解决起来太麻烦,后来换方案了,但这个问题还没搞懂,春阳兄说的总线静态偏置是什么意思?不明白。补充,刚才搜索了一下,明白春阳兄说的总线静态偏置是什么意思了,谢谢。
485总线的静态偏置必须偏置为逻辑1,除非反着用,但这么玩没有必要,通常都是设计错误后将错就错的补救措施。 ...
加偏置电阻后无连接时A电压高于B电压,这样接收器输出的是1,

不好意思,春阳兄,帖子太久还是什么原因,无法给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