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103c8 FLASH模拟EEPROM问题

楼主(2014-03-26):
为什么stm32f103c8 模拟EEPROM的地址不能写到 0x0801 FC00 比如把数据写到 0x0801 0000 读取出来的数据就不对。而写到0x0800 8000就可以读出来!

网友A:
你确定你所用的片子是否有你所要访问的那么大的容量,我怀疑是这个问题,比如说你用的是4k大,然后,你却想访问到8k..当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所用的片子是否有你所要访问的那么大的容量,我怀疑是这个问题,比如说你用的是4k大,然后,你却想 ...

比如说我要访问主存储块的第127页的0x0801fc00就访问不到!stm32f103c8是64k中容量的吧!应该是上面那个表,那么主存储块的第127页的0x0801fc00就应该有吧!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要访问主存储块的第127页的0x0801fc00就访问不到!stm32f103c8是64k中容量的吧!应该是上面那个 ...

datasheet已经说明了每页大小是1K,你访问第127页,你的芯片只有64K flash:L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sheet已经说明了每页大小是1K,你访问第127页,你的芯片只有64K flash

那为什么64K的STM32F103C8它属于中容量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64K的STM32F103C8它属于中容量的呢!

因为还有32K的小容量: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还有32K的小容量

那它属于中容量的话,FLASH地址都对不上啊128页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它属于中容量的话,FLASH地址都对不上啊128页呢

你的单片机只有64K,你要完全对上就要找个128K容量的。
寻址范围有128K,不代表芯片一定要有128K的容量。
datasheet看仔细点,判断好stm32f103不同尾缀芯片的容量大小以及对应的flash寻址范围。
如果还是不能理解,建议微机原理重修: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单片机只有64K,你要完全对上就要找个128K容量的。
寻址范围有128K,不代表芯片一定要有128K的容量。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