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请教:STM32F207通过网口下载程序?

楼主(2014-03-26):
请教谁弄过F207通过网口下载程序,自己写自己。像自带的串口1那样,直接下载16机制文件

网友A:
F207不支持通过网口 ISP, 不过 IAP 应该还是能够实现的

网友B:
去ST官网找应用笔记 AN3376 - STM32F2x7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AP) over Ethernet和它的代码参考吧
算了不是很大,传上来吧,最新的版本自己去官网找

工程里面有2个Bin文件,其对应代码里面有说明,你都是可以找到对应的源代码的
These 2 binary images are provided to be loaded with the IAP over Ethernet, they
are compiled to run at address 0x0800C000:
   - STM322xG_EVAL_SysTick.bin: binary image of systick example, refer to the "STM32F2xx
                                Standard Peripherals Firmware Library" for the source code
   - STM322xG_EVAL_httpserver.bin: binary image of httpserver demo, refer to the
                                   "AN3384 LwIP TCP/IP stack demonstration for
                                   STM32F2x7xx microcontrollers" for the source code

楼主(2014-05-06):
正在弄这个,谢谢了,这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