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RF6936

楼主(2014-03-26):
哪位大神用过cyrf6936,请问一下它的自动应答是怎么实现的?应该配置那些寄存器?qq:691114157,求教了。我现在能发能收,但是ACK功能没实现。

网友A:
      数据应答与重发。CYRF6936提供了从基带到射频的完整的解决方案,只需要按照芯片固有的格式进行设定,就可以使芯片自动完成数据打包、成帧、DSSS扩频解扩以及GFSK调制解调等功能,极大地降低了系统的设计难度,缩短了设计时间。为提高系统可靠性设计中使用数据应答和数据重发技术,半双工工作方式是该技术的基础。发射端发射数据前在寄存器XACT_CFG_ADR(地址0X0F)中设定ACK等待时长,发送完数据后,打开超时定时器开始计时同时转入接收模式,如果超时时间到未收到ACK信号,重发数据。如果设定时间内收到ACK信号,则重新开始新的数据发送时序。接收端使能ACK(寄存器0X0F中设定),收到合法数据后自动发送ACK信号。

网友:
曾经我公司也遇到过同一问题,但是通过与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解决了这一问题.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联系人:韩先生

QQ800055586
E-mail :syjpcb@163.com

楼主(2014-11-26):
引用 网友A:
数据应答与重发。CYRF6936提供了从基带到射频的完整的解决方案,只需要按照芯片固有的格式进行设定, ...

谢谢,基本原理我也了解~就是不知道如何去测试,        CYRF6936_Write1Byte(XACT_CFG_ADR,            END_STATE_RX | ACK_TO_15X|ACK_EN);是这样配置吧,我怎么知道这个过程呢,虽然他是内部自己完成的,但是我怎么知道他真正ack了没啊。。。还是是不是CYRF6936只能自动应答,重发需要手动啊。没看到哪里有设置重发次数的,ACK_TO_15X是设置应当响应超时的吧。  可以加你qq详细讨论一下吗?我q691114157.谢谢

网友B(2018-05-09):
有想了解这款芯片或者对cyrf 6936 有需求可以联系我,13823675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