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在DAVE中配置ADC的问题

楼主(2014-03-26):
图中的    红色框框   里面的   模拟信号时钟和数字信号时钟   的分频频率   会随着左边的分频数而变化   。。同时转换时间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   配置这一部分  的根据是什么啊??

网友A:
不太懂楼主意思,系统时钟固定,那么左边分频数改变,分配后的时钟频率肯定改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楼主意思,系统时钟固定,那么左边分频数改变,分配后的时钟频率肯定改变啦 ...

恩恩  对的    我是想知道   这些分频数的  选择依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