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通断的问题

楼主(2014-03-26):
用PWM驱动一个PMOS管,在源极没有输入的情况下,如何判断管子的通断?

楼主:
没有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A:
以N管为例。DS之间不加电压,G给正也是不导通的吧,你的DS都没有任何输入如何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N管为例。DS之间不加电压,G给正也是不导通的吧,你的DS都没有任何输入如何导通? ...

先不通电是为了防止其他管子烧毁,只是想先判断一下PMOS管在芯片的PWM驱动下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B:
直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
P型,S接正表笔,D接负表笔
N型,D接正表笔,S接负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
P型,S接正表笔,D接负表笔
N型,D接正表笔,S接负表笔 ...

如果正常工作万用表怎么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正常工作万用表怎么显示?

如果关断,电阻值很大,一般兆欧以上。
如果导通,就是导通电阻,一般10欧以下。

PWM信号驱动,看到的接近平均值(按占空比计算)。
如果PWM频率高,极间电容影响比较大,结果偏差大。只能作定性分析。
最好静态下测量,即停在ON或Off状态时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关断,电阻值很大,一般兆欧以上。
如果导通,就是导通电阻,一般10欧以下。

那如果用PWM驱动,万用表的显示就会一直在跳变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用PWM驱动,万用表的显示就会一直在跳变是吗?

PWM频率低,或者占空比动态变化,万用表读数会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频率低,或者占空比动态变化,万用表读数会跳动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要想看PWM是否正常,带上假负载,即D对地加电阻,阻值不要太大,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可以定量分析。

没有负载时,频率特性很差,只能定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