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怎样才能把STM32F429的频率开到180M

楼主(2014-03-26):
我的429Discovery,外部晶振是8M的。弄了半天都没法吧HCLK开导180M。
用配置工具也搞不定。
请问什么情况下才能吧频率开到最大?对外部晶振有什么要求?

楼主:
其实也不是想干什么  就是想验证下最高频率。
再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玩过429,玩的是407不过应该是差不多配置PLL,PLL_VCO = (HSE_VALUE or HSI_VALUE / PLL_M) * PLL_N ,SYSCLK = PLL_VCO / PLL_P  ,对应填值不就可以了吗,注意 ; P L M N的取值范围,当然前提是可以倍频到18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429,玩的是407不过应该是差不多配置PLL,PLL_VCO = (HSE_VALUE or HSI_VALUE / PLL_M) * PLL_N ,SYS ...

我算了半天没算明白这些值。最多算到168M

网友A:
N = 2*180, M= 8, P = 2 可以吧,看407的手册,你参考429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N = 2*180, M= 8, P = 2 可以吧,看407的手册,你参考429设

自动配置工具不行  我明天试试手动写进去  看看能不能达到180M的频率

网友B:
你把时钟读出来看看
我看了下是180M
另外测试了下,IO翻转,也是9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时钟读出来看看
我看了下是180M
另外测试了下,IO翻转,也是90M

固件库里边找到了例程:
\STM32F429I-Discovery_FW_V1.0.1\STM32F429I-Discovery_FW_V1.0.1\Projects\Peripheral_Examples\RCC_ClockConfig

可以到180M。是ST的那个时钟配置工具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时钟读出来看看
我看了下是180M
另外测试了下,IO翻转,也是90M

手头没示波器了   暂时读不了波形
IO反转也没法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头没示波器了   暂时读不了波形
IO反转也没法测了

:)
我测的,速度快的时候都变成正弦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的,速度快的时候都变成正弦波了

示波器带宽多少?波形发上来看看。
这是我当年用F103ZE测的。示波器贷款300,探针带宽20.
http://www.cnblogs.com/zyqgold/archive/2012/04/30/2477383.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固件库里边找到了例程:
\STM32F429I-Discovery_FW_V1.0.1\STM32F429I-Discovery_FW_V1.0.1\Projects\Per ...

ST的那个配置工具没有问题呀,估计是你不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的那个配置工具没有问题呀,估计是你不用吧

你用的跟我的不是一个东西。我的是一个Excel文件。你的应该是CubeMX了。谢谢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