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资料分享】+触摸屏之电阻屏

楼主(2014-03-26):
触摸屏原理

触摸屏系统一般包括两个部分:触摸检测装置和触摸屏控制器。触摸检测装置安装在显示器屏幕前面,用于检测用户触摸位置,接收后送触摸屏控制器;触摸屏控制器的主要作用是从触摸点检测装置上接收触摸信息,并将它转换成触点坐标,再送给CPU,它同时能接收CPU发来的命令并加以执行。

触摸屏特点

从技术原理角度来讲,触摸屏是一套透明的绝对定位系统,它有以下特点:

首先它必须保证是透明的,触摸检测装置是在显示屏的上面,因此它必须通过材料科技来解决透明问题。其次它是绝对坐标,手指摸哪就是哪,不需要第二个动作。不像鼠标,是相对定位的一套系统,我们可以注意到,触摸屏软件都不需要光标,有光标反倒影响用户的注意力,因为光标是给相对定位的设备用的,相对定位的设备要移动到一个地方首先要知道现在在何处,往哪个方向去,每时每刻还需要不停的给用户反馈当前的位置才不致于出现偏差。再次就是能检测手指的触摸动作并且判断手指位置,各类触摸屏技术就是围绕“检测手指触摸”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

随着科技的进步,触摸屏技术也经历了从低档向高档逐步升级和发展的过程。根据其触摸检测装置的工作原理(透明导电与光声返回),其目前一般被分为四大类:电阻式触摸屏、电容式触摸屏、红外线式触摸屏和表面声波触摸屏。

触摸屏的第一个特征:透明,它直接影响到触摸屏的视觉效果。透明有透明的程度问题,红外线技术触摸屏和表面声波触摸屏只隔了一层纯玻璃,透明可算佼佼者。很多触摸屏是多层的复合薄膜,仅用透明一点来概括它的视觉效果是不够的,它应该至少包括四个特性:透明度、色彩失真度、反光性和清晰度,还能再分,比如反光程度包括镜面反光程度和衍射反光程度,只不过我们的触摸屏表面衍射反光还没到达CD盘的程度,对用户而言,这四个度量已经基本够了。

触摸屏的第二个特性:绝对坐标系统,要选哪就直接点那。触摸屏在物理上是一套独立的坐标定位系统,每次触摸的数据通过校准数据转为屏幕上的坐标,这样,就要求触摸屏这套坐标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同一点的输出数据是稳定的,如果不稳定,那么这触摸屏就不能保证绝对坐标定位,点不准,这就是触摸屏最怕的问题:漂移。技术原理上凡是不能保证同一点触摸每一次采样数据相同的触摸屏都免不了漂移这个问题,目前有漂移现象的只有电容触摸屏。

触摸屏的第三个特性:检测触摸并定位,各种触摸屏技术都是依靠各自的传感器来工作的,甚至有的触摸屏本身就是一套传感器。各自的定位原理和各自所用的传感器决定了触摸屏的反应速度、可靠性、稳定性和寿命。触摸屏的传感器方式还决定了该触摸屏如何识别多点触摸的问题。也就是超过一点的同时触摸怎么办?有人触摸时接着旁边又有人触摸怎么办?这是触摸屏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这是所有触摸屏要解决的问题。

电阻式触摸屏

电阻触摸屏的屏体部分是一块多层复合薄膜,由一层玻璃或有机玻璃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的导电层(ITO膜),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经过硬化处理、光滑防刮的塑料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ITO,在两层导电层之间有许多细小(小于千分之一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它们隔开。

当手指触摸屏幕时,平常相互绝缘的两层导电层就在触摸点位置有了一个接触,因其中一面导电层接通Y轴方向的5V均匀电压场,使得侦测层的电压由零变为非零,控制器侦测到这个接通后,进行A/D转换,并将得到的电压值与5V相比即可得触摸点的Y轴坐标,同理得出X轴的坐标,这就是所有电阻技术触摸屏共同的最基本原理。

电阻类触摸屏的关键在于材料科技。常用的透明导电涂层材料有:

ITO,氧化铟,弱导电体。ITO是所有电阻技术触摸屏及电容技术触摸屏都用到的主要材料,实际上电阻和电容技术触摸屏的工作面就是ITO涂层。

镍金涂层,是延展性好的镍金涂层材料,外导电层由于频繁触摸,使用延展性好的镍金材料目的是为了延长使用寿命,但是工艺成本较为高昂。镍金导电层虽然延展性好,但是只能作透明导体,不适合作为电阻触摸屏的工作面,因为它导电率高,而且金属不易做到厚度非常均匀,不宜作电压分布层,只能作为探层。

由于屏幕的二层导电层必须要进行接触才能实现定位,所以外表面不能太硬,要软一些。这样就导致电阴屏容易被刮坏,屏面有污秽、尘埃或油渍时会增加二层之间的接触困难。而电阻式触摸屏的ITO涂层若太薄则容易脆断,涂层太厚又会降低透光且形成内反射降低清晰度。由于经常被触动,表层ITO使用一定时间后会出现细小裂纹,甚至变型,因此其寿命并不长久。电阻式触摸屏价格便宜且易于生产,因而仍是人们较为普遍的选择。四线式、五线式以及七线、八线式触摸屏的出现使其性能更加可靠, 同时也改善了它的光学特性。

五线电阻技术触摸屏的基层把两个方向的电压场通过精密电阻网络都加在玻璃的导电工作面上,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两个方向的电压场分时工作加在同一工作面上,而外层镍金导电层只仅仅用来当作纯导体,有触摸后分时检测内层ITO接触点X轴和Y轴电压值的方法测得触摸点的位置。五线电阻触摸屏内层ITO需四条引线,外层只作导体仅仅一条,触摸屏得引出线共有5条。

五线电阻触摸屏的改进:

首先五线电阻触摸屏的A面是导电玻璃而不是导电涂覆层,导电玻璃的工艺使得A面的寿命得到极大的提高,并且可以提高透光率。

其次五线电阻触摸屏把工作面的任务都交给寿命长的A面,而B面只用来作为导体,并且采用了延展性好、电阻率低的镍金透明导电层,因此,B面的寿命也极大的提高。

五线电阻触摸屏的另一个专有技术是通过精密的电阻网络来校正A面的线性问题:由于工艺工程不可避免的有可能厚薄不均而造成电压场不均匀分布,精密电阻网络在工作时流过绝大部分电流,因此可以补偿工作面有可能的线性失真。

五线电阻触摸屏的外表面是导电玻璃而不是导电涂覆层,这种导电玻璃的寿命较长,透光率也较高。

网友A:
资料不错,帖子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资料不错,帖子不好

帖子不错,资料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