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资料分享】+触摸屏之红外线式

楼主(2014-03-26):
红外线式触摸屏

红外触摸屏在显示器的前面安装一个外框,外框里设计有电路板,从而在屏幕四边排布红外发射管和红外接收管,它们一一对应形成横竖交叉的红外线矩阵。用户在触摸屏幕触摸时,手指或其它物就会挡住经过该位置的横竖红外线,触摸屏扫描时发现并确信有一条红外线受阻后,可能有触摸,同时立刻换到另一坐标再扫描,如果再发现另外一轴也有一条红外线受阻,黄灯亮,表示发现触摸,并将两个发现阻隔的红外对管位置报告给主机,经过计算判断出触摸点在屏幕的位置。

红外触摸屏产品分外挂式和内置式两种。外挂式的安装方法非常简单,是所有触摸屏中安装最方便的,只要用胶或双面胶将框架固定在显示器前面即可,缺点是影响外观。内置式红外触摸屏性能更加稳定,影响外观程度小。

红外线式触摸屏特点

红外触摸屏也同样不受电流、电压和静电干扰,适宜于某些恶劣的环境。其主要优点是价格低廉、安装方便,可以用在各档次的计算机上。此外,由于没有电容充放电过程,响应速度比电容式快,但分辨率较低。

红外触摸屏的优点是可用手指、笔或任何可阻挡光线的物体来触摸。

3个技术难点:

环境光因素,红外接收管有最小灵敏度和最大光照度之间的工作范围,但是触摸屏产品却不能限制使用范围,从黑暗的歌厅包房到海南岛高强度阳光下的户外使用,作为产品,它必须适应。

快速检测,红外触摸屏一般尺寸最少也有64套红外对管,也就是说至少要求在0.4毫秒内就要完成一条红外线的检测。

周围的反射、折射、干扰,红外发射管有一个发射角,接收管有较大范围的接收角,如果周围反射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手指放在什么地方也阻挡不住信号。

要解决这些问题,选择模拟方式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分析提高触摸屏的分辨率,但是抗干扰能力比不上脉冲方式;选择脉冲方式虽然抗干扰能力强,但是存在脉冲方式在接收方需要一个响应过程时间的问题,而触摸屏却要求极快的速度,因此要在自适应电路、单片机软件、模具设计、透光材料选择等几个方面要有技术突破。

红外触摸屏靠多对红外发射和接收对管来工作,红外对管性能和寿命都比较可靠,任何阻挡光线的物体都可用来作触摸物,不过红外触摸屏使用传感器数目将近100对,并且共用外围电路,这就要求传感器不仅本身性能好,还要求将近100对的红外二极管“光-电阻特性”和“结电容”都保持一致。实际应用中,万一有哪一对出现故障,可以在上电自检过程中发现并在此后加以忽略,靠邻近的红外线代替,由于每一对红外线只“监管”约6mm左右的窄带,而手指通常在15mm左右粗细,用户是察觉不到的。但如果生产过程没有对红外发射管进行老化测试,没有很好的质量管理体系,将近100对的传感器,很快就不是一对两对“掉队”的问题了,总体寿命也就难以保证。

网友A:
撸猪,要有附件的那种资料共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撸猪,要有附件的那种资料共享

事儿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