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检测求助

楼主(2014-03-26):
最近做实习要和一个做触摸桌的小企业做一个靠近检测系统。我先说一下公司的要求:

1. 因为触摸桌屏幕一般都在42“以上长方形屏幕,而且是多点触碰,所以经常会有多用户同时操作的情况出现。公司希望触摸桌能够检测靠近的用户,根据用户位置桌面进行相应反应。比如一个人从触摸桌宽边过来,触摸桌检测到他的靠近从而将屏幕显示为他看起来正确的方向,如果有两个以上的用户靠近触摸桌,系统根据检测到的位置讲屏幕分成相同数量的几份各自以对的方向显示给用户。
初步的设想屏幕在42”大小情况下最多可以检测到六个人。两个长边方向各有两个检测点,两个宽度方向上各有一个检测点。

2. 对于从触碰桌旁边经过的路人,如果在一米五范围内,触摸桌会发出响声引起该路人注意。

以上是两个要求,lz属于小白,查了很多资料。现在大概的想法是这样的:
1. 因为公司有Arduino uno的板子,所以我就控制就用uno了,6个模拟口,14个数字口(6个可输出pwm),感觉够用,不知道各位觉得如何?
2. 对于靠近检测我想用的是IR传感器,不知道能否满足公司要求,或者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3.对于公司的第二个要求,对于用什么传感器还没有确定,微波传感器?

希望各位能给小弟点建议,不局限于我上面问的三个问题,多谢了!

楼主:
各位看过的给点意见吧愁啊

楼主:
我是不是发错地方了?

网友A:
没发错地方。在触碰桌周围安上一些红外检测就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错地方。在触碰桌周围安上一些红外检测就好啊

红外检测有热释电和主动的,哪一种好一点你觉得?
我对主动的能检测的范围也不是很清楚,网上查了都没有清楚说明范围的,一般10cm-80cm的检测距离,110°检测脚,它的检测范围是以这两个数据画出的半球那么大吗?
感谢回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外检测有热释电和主动的,哪一种好一点你觉得?
我对主动的能检测的范围也不是很清楚,网上查了都没有 ...

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的。
要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