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ndroid的多媒体框架OpenCore介绍

楼主(2014-03-26):
分为几个阶段:
1、整个Android的多媒体框架OpenCore
2、Player和Author的详细介绍
2、OpenCore和Android其他部分的集成

第一部分OpenCore概述
       OpenCore的另外一个常用的称呼是PacketVideo,它是Android的多媒体核心。在防站的过程中,PacketVideo是一家公司的名称,而OpenCore是这套多媒体框架的软件层的名称。在Android的开发者中间,二者的含义基本相同。对比Android的其它程序库,OpenCore的代码非常庞大,它是一个基于C++的实现,定义了全功能的操作系统移植层,各种基本的功能均被封装成类的形式,各层次之间的接口多使用继承等方式。
OpenCore是一个多媒体的框架,从宏观上来看,它主要包含了两大方面的内容:
    PVPlayer:提供媒体播放器的功能,完成各种音频(Audio)、视频(Video)流的回放(Playback)功能
    PVAuthor:提供媒体流记录的功能,完成各种音频(Audio)、视频(Video)流的以及静态图像捕获功能
    PVPlayer和PVAuthor以SDK的形式提供给开发者,可以在这个SDK之上构建多种应用程序和服务。在移动终端中常常使用的多媒体应用程序,例如媒体播放器、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等等。
为了更好的组织整体的架构,OpenCore在软件层次在宏观上分成几个层次:

    OSCL:OperatingSystemCompatibilityLibrary(操作系统兼容库),包含了一些操作系统底层的操作,为了更好地在不同操作系统移植。包含了基本数据类型、配置、字符串工具、IO、错误处理、线程等内容,类似一个基础的C++库。
     PVMF:PacketVideoMultimediaFramework(PV多媒体框架),在框架内实现一个文件解析(parser)和组成(composer)、编解码的NODE,也可以继承其通用的接口,在用户层实现一些NODE。
     PVPlayerEngine:PVPlayer引擎。
     PVAuthorEngine:PVAuthor引擎。
    事实上,OpenCore中包含的内容非常多:从播放的角度,PVPlayer的输入的(Source)是文件或者网络媒体流,输出(Sink)是音频视频的输出设备,其基本功能包含了媒体流控制、文件解析、音频视频流的解码(Decode)等方面的内容。除了从文件中播放媒体文件之外,还包含了与网络相关的RTSP流(RealTimeStreamProtocol,实时流协议)。在媒体流记录的方面,PVAuthor的输入的(Source)是照相机、麦克风等设备,输出(Sink)是各种文件,包含了流的同步、音频视频流的编码(Encode)以及文件的写入等功能。
    在使用OpenCore的SDK的时候,有可能需要在应用程序层实现一个适配器(Adaptor),然后在适配器之上实现具体的功能,对于PVMF的NODE也可以基于通用的接口,在上层实现,以插件的形式使用。

第二部分OpenCore的代码结构
2.1 代码结构
    以开源Android的代码为例,OpenCore的代码在以下目录中:external/opencore/。这个目录是OpenCore的根目录,其中包含的子目录如下所示:
    android:这里面是一个上层的库,它基于PVPlayer和PVAuthor的SDK实现了一个为Android使用的Player和Author。
    baselibs:包含数据结构和线程安全等内容的底层库。
    codecs_v2:这是一个内容较多的库,主要包含编解码的实现,以及一个OpenMAX的实现。
    engines:包含PVPlayer和PVAuthor引擎的实现。
    extern_libs_v2:包含了khronos的OpenMAX的头文件。
    fileformats:文件格式的解析(parser)工具。
    nodes:提供一些PVMF的NODE,主要是编解码和文件解析方面的。
    oscl:操作系统兼容库。
    pvmi:输入输出控制的抽象接口。
    protocols:主要是与网络相关的RTSP、RTP、HTTP等协议的相关内容。
    pvcommon:pvcommon库文件的Android.mk文件,没有源文件。
    pvplayer:pvplayer库文件的Android.mk文件,没有源文件。
    pvauthor:pvauthor库文件的Android.mk文件,没有源文件。
    tools_v2:编译工具以及一些可注册的模块。
    在external/opencore/目录中还有2个文件,如下所示:
    Android.mk:全局的编译文件
    pvplayer.conf:配置文件
    在external/opencore/的各个子文件夹中包含了众多的Android.mk文件,它们之间还存在着“递归”的关系。例如根目录下的Android.mk,就包含了如下的内容片断:
    include$(PV_TOP)/pvcommon/Android.mk
    include$(PV_TOP)/pvplay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pvauthor/Android.mk

这表示了要引用pvcommon,pvplayer和pvauthor等文件夹下面的Android.mk文件。external/opencore/的各个Android.mk文件可以按照排列组合进行使用,将几个Android.mk内容合并在一个库当中。

    2.2 编译结构
    库的层次关系
    在Android的开源版本中编译出来的内容,OpenCore编译出来的各个库如下所示:

libopencoreauthor.so:OpenCore的Author库
libopencorecommon.so:OpenCore底层的公共库
libopencoredownloadreg.so:下载注册库
libopencoredownload.so:下载功能实现库
libopencoremp4reg.so:MP4注册库
libopencoremp4.so:MP4功能实现库
libopencorenet_support.so:网络支持库
libopencoreplayer.so:OpenCore的Player库
libopencorertspreg.so:RTSP注册库
libopencorertsp.so:RTSP功能实现库
这些库的层次关系如下图所示:
OpenCore的各个库之间具有如下的关系:
libopencorecommon.so是所有的库的依赖库,提供了公共的功能;
libopencoreplayer.so和libopencoreauthor.so是两个并立的库,分别用于回放和记录,而且这两个
库是OpenCore对外的接口库;
libopencorenet_support.so提供网络支持的功能;
一些功能以插件(Plug-In)的方式放入Player中使用,每个功能使用两个库,一个实现具体功能,一
个用于注册。
libopencorecommon.so库的结构
libopencorecommon.so是整个OpenCore的核心库,它的编译控制的文件的路径为pvcommon
/Android.mk,这个文件使用递归的方式寻找子文件:
include$(BUILD_SHARED_LIBRARY)
include$(PV_TOP)//oscl/oscl/osclbase/Android.mk
include$(PV_TOP)//oscl/oscl/osclerror/Android.mk
include$(PV_TOP)//oscl/oscl/osclmemory/Android.mk
include$(PV_TOP)//oscl/oscl/osclutil/Android.mk
include$(PV_TOP)//oscl/pvlogg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oscl/oscl/osclproc/Android.mk
include$(PV_TOP)//oscl/oscl/osclio/Android.mk
include$(PV_TOP)//oscl/oscl/osclregcli/Android.mk
include$(PV_TOP)//oscl/oscl/osclregserv/Android.mk
include$(PV_TOP)//oscl/unit_test/Android.mk
include$(PV_TOP)//oscl/oscl/oscllib/Android.mk
include$(PV_TOP)//pvmi/pvmf/Android.mk
include$(PV_TOP)//baselibs/pv_mime_utils/Android.mk
include$(PV_TOP)//nodes/pvfileoutputnode/Android.mk
include$(PV_TOP)//baselibs/media_data_structures/Android.mk
include$(PV_TOP)//baselibs/threadsafe_callback_ao/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utilities/colorconvert/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audio/gsm_amr/amr_nb/common/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video/avc_h264/common/Android.mk
这些被包含的Android.mk文件真正指定需要编译的文件,这些文件在Android.mk的目录及其子目录
中。事实上,在libopencorecommon.so库中包含了以下内容:
OSCL的所有内容
Pvmf框架部分的内容(pvmi/pvmf/Android.mk)
基础库中的一些内容(baselibs)
编解码的一些内容
文件输出的node(nodes/pvfileoutputnode/Android.mk)
从库的结构中可以看出,最终生成库的结构与OpenCore的层次关系并非完全重合。
libopencorecommon.so库中就包含了底层的OSCL的内容、PVMF的框架以及Node和编解码的工具。
libopencoreplayer.so库的结构
libopencoreplayer.so是用于播放的功能库,它的编译控制的文件的路径为pvplayer/Android.mk,
它包含了以下的内容:
include$(BUILD_SHARED_LIBRARY)
include$(PV_TOP)//engines/play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audio/aac/dec/util/getactualaacconfig/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video/avc_h264/dec/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audio/aac/dec/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audio/gsm_amr/amr_nb/dec/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audio/gsm_amr/amr_wb/dec/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audio/gsm_amr/common/dec/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audio/mp3/dec/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utilities/m4v_config_pars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utilities/pv_video_config_pars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omx/omx_common/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omx/omx_queue/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omx/omx_h264/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omx/omx_aac/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omx/omx_amr/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omx/omx_mp3/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omx/factories/omx_m4v_factory/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omx/omx_proxy/Android.mk
include$(PV_TOP)//nodes/common/Android.mk
include$(PV_TOP)//pvmi/content_policy_manag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pvmi/content_policy_manager/plugins/oma1/passthru/Android.mk
include$(PV_TOP)//pvmi/content_policy_manager/plugins/common/Android.mk
include$(PV_TOP)//pvmi/media_io/pvmiofileoutput/Android.mk
include$(PV_TOP)//fileformats/common/pars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fileformats/id3parcom/Android.mk
include$(PV_TOP)//fileformats/rawgsmamr/pars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fileformats/mp3/pars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fileformats/mp4/pars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fileformats/rawaac/pars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fileformats/wav/pars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nodes/pvaacffparsernode/Android.mk
include$(PV_TOP)//nodes/pvmp3ffparsernode/Android.mk
include$(PV_TOP)//nodes/pvamrffparsernode/Android.mk
include$(PV_TOP)//nodes/pvmediaoutputnode/Android.mk
include$(PV_TOP)//nodes/pvomxvideodecnode/Android.mk
include$(PV_TOP)//nodes/pvomxaudiodecnode/Android.mk
include$(PV_TOP)//nodes/pvwavffparsernode/Android.mk
include$(PV_TOP)//pvmi/recogniz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pvmi/recognizer/plugins/pvamrffrecogniz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pvmi/recognizer/plugins/pvmp3ffrecogniz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pvmi/recognizer/plugins/pvwavffrecogniz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engines/common/Android.mk
include$(PV_TOP)//engines/adapters/player/framemetadatautility/Android.mk
include$(PV_TOP)//protocols/rtp_payload_parser/util/Android.mk
include$(PV_TOP)//android/Android.mk
include$(PV_TOP)//android/drm/oma1/Android.mk
include$(PV_TOP)//tools_v2/build/modules/linux_rtsp/core/Android.mk
include$(PV_TOP)//tools_v2/build/modules/linux_rtsp/node_registry/Android.mk
include$(PV_TOP)//tools_v2/build/modules/linux_net_support/core/Android.mk
include$(PV_TOP)//tools_v2/build/modules/linux_download/core/Android.mk
include$(PV_TOP)//tools_v2/build/modules/linux_download/node_registry/Android.mk
include$(PV_TOP)//tools_v2/build/modules/linux_mp4/core/Android.mk
include$(PV_TOP)//tools_v2/build/modules/linux_mp4/node_registry/Android.mk
libopencoreplayer.so中包含了以下内容:
一些解码工具
文件的解析器(mp4)
解码工具对应的Node
player的引擎部分(engines/player/Android.mk)
为Android的player适配器(android/Android.mk)
识别工具(pvmi/recognizer)
编解码工具中的OpenMax部分(codecs_v2/omx)
对应几个插件Node的注册
libopencoreplayer.so中的内容较多,其中主要为各个文件解析器和解码器,PVPlayer的核心功能在
engines/player/Android.mk当中,而android/Android.mk的内容比较特殊,它是在PVPlayer之上构
建的一个为Android使用的播放器。
libopencoreauthor.so库的结构
libopencoreauthor.so是用于媒体流记录的功能库,它的编译控制的文件的路径为pvauthor
/Android.mk,它包含了以下的内容:
include$(BUILD_SHARED_LIBRARY)
include$(PV_TOP)//engines/author/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video/m4v_h263/enc/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audio/gsm_amr/amr_nb/enc/Android.mk
include$(PV_TOP)//codecs_v2/video/avc_h264/enc/Android.mk
include$(PV_TOP)//fileformats/mp4/composer/Android.mk
include$(PV_TOP)//nodes/pvamrencnode/Android.mk
include$(PV_TOP)//nodes/pvmp4ffcomposernode/Android.mk
include$(PV_TOP)//nodes/pvvideoencnode/Android.mk
include$(PV_TOP)//nodes/pvavcencnode/Android.mk
include$(PV_TOP)//nodes/pvmediainputnode/Android.mk
include$(PV_TOP)//android/author/Android.mk
libopencoreauthor.so中包含了以下内容:
一些编码工具(视频流H263、H264,音频流Amr)
文件的组成器(mp4)
编码工具对应的Node
表示媒体输入的Node(nodes/pvmediainputnode/Android.m)
author的引擎部分(engines/author/Android.mk)
为Android的author适配器(android/author/Android.mk)
libopencoreauthor.so中主要为各个文件编码器和文件组成器,PVAuthor的核心功能在engines
/author/Android.mk当中,而android/author/Android.mk是在PVAuthor之上构建的一个为Android
使用的媒体记录器。
其他库
另外的几个库的Android.mk文件的路径如下所示:
网络支持库libopencorenet_support.so:
tools_v2/build/modules/linux_net_support/core/Android.mk
MP4功能实现库libopencoremp4.so和注册库libopencoremp4reg.so:
tools_v2/build/modules/linux_mp4/core/Android.mk
tools_v2/build/modules/linux_mp4/node_registry/Android.mk
RTSP功能实现库libopencorertsp.so和注册库libopencorertspreg.so:
tools_v2/build/modules/linux_rtsp/core/Android.mk
tools_v2/build/modules/linux_rtsp/node_registry/Android.mk
下载功能实现库libopencoredownload.so和注册库libopencoredownloadreg.so:
tools_v2/build/modules/linux_download/core/Android.mk
tools_v2/build/modules/linux_download/node_registry/Android.mk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