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出错

楼主(2014-03-26):
在做DSP硬件仿真时,在CCS3.3上往板子(C5416)加载生成的(*OUT)文件时总是出现TTDX configuration control:
unable to determine defult pin/port configuration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正常情况,不影响使用

网友B:
嗯,不影响程序下载

网友C:
主要是由于兼容不好,5000的驱动问题,忽略就行

网友D:
C5000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E:
换成ccs2.2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F:
我使用CCS4.1.2的时候,经常出现无法连接的问题,重启一下软件应该就没事了吧!

网友E:
是的,楼上正解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

楼主:
多谢啦,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