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输出功率和电源效率

楼主(2014-03-26):
(无正文)

网友A:
啥意思啊

楼主:
电源输出功率最大时,电源效率只有50%.

电源效率=R/(R+r).

什么意思?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求解!

网友B:
转换效率就是电源的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的比值

楼主:
即电源转换效率=电源为主机提供的即时输出功率/输入电源的即时功率×100%。一般来说,PC电源规范对转换效率有着一定的要求。

楼主:
最初电源转换效率仅有60%左右,在Intel的ATX12V 1.3电源规范中,规定电源的转换效率满载时不得小于68%,而在ATX 12V 2.01中,对电源的转换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得小于80%。

网友C:
嗯,因此在购买电源时,从它遵循的电源规范上大家就能大致了解其电源转换效率的高低。

网友A:
不一定通常情况下,电源内部也有电阻,称之为内阻 r  设电源外部电路的总电阻为 R,消耗功率为 P1设电源输出电压为 U 输出功率为 P电源输出效率  K=  P1/P×100%当电源内阻等于外部电阻的时候,输出功率最大,效率最高,为50%

网友D:
肯定不对啊,这不是一个单调函数。当R=r时,取得极值

网友E:
信号采集怎么样封装成一个函数

网友F:
输出功率:P=I^2R将电流I用闭合电路欧姆定律代入根据二次函数最值求得。
效率是:电源输出功率与电源总功率的比值。
二者没有必然联系,故不矛盾。

网友E:
负载电阻越大,效率越大,但此时的输出功率并不是最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转换效率就是电源的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的比值

正解:)

楼主:
结贴了,多谢各位大侠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出功率最大时,电源效率只有50%.

电源效率=R/(R+r).

负载等效电阻等于电源內阻时,输出功率最大。

网友I:
比较有教育意义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