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的PLL温漂特性怎么样

楼主(2014-03-26):
  大侠们,
   想用STM32测量比较精准的时间间距,网上可以买到温漂很小的晶振,但如果STM32内部的PLL存在温度漂动或者其他不稳定因素,那么买好的温补晶振也没用了。在STM32的DATASHEET里似乎没看到类似PLL温度温度稳定性方面的信息,不知道各位大侠有过这方面经验么,求指教。
  谢谢啊!

网友A:
从我的实测情况看,PLL 是会有锁相误差的情况, 如果要求精度很高的时间基准, 是否考虑不采用 PLL 的时钟信号, 直接使用晶振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我的实测情况看,PLL 是会有锁相误差的情况, 如果要求精度很高的时间基准, 是否考虑不采用 PLL 的时钟信号 ...

多谢大侠,
  这样外部时钟处于比较高的频率,对PCB绘制布局等有些要求。有些高精度测量频率用FPGA测试的,里面的时钟不知道怎么弄的,查查资料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我的实测情况看,PLL 是会有锁相误差的情况, 如果要求精度很高的时间基准, 是否考虑不采用 PLL 的时钟信号 ...

STM32F103系列能否外部直接采用72MHZ呢?好像可以。。。。

网友A:
STM32F103系列, 手册有明确的要求
STM32F103x8B数据手册 中译第10版
5.3.6  外部时钟源特性
  来自外部振荡源产生的高速外部用户时钟
下表中给出的特性参数是使用一个高速的外部时钟源测得,环境温度和供电电压符合表9的条件。

符号             参数        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fHSE_ext  用户外部时钟频率               0          8          25     MHz

能否外部直接采用72MHZ呢?  应该不可以

看这个应该是不可以,多谢啊!

网友B:
可采用较高的晶振,用较小的倍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我的实测情况看,PLL 是会有锁相误差的情况, 如果要求精度很高的时间基准, 是否考虑不采用 PLL 的时钟信号 ...

“PLL 是会有锁相误差的情况”,请问有什么实际证据吗?

在哪个STM32芯片上面,什么配置下看到这种情况?
另外,如果PLL 有锁相误差,那么只在测量比较短的时间才会明显看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M32F103系列能否外部直接采用72MHZ呢?好像可以。。。。

用外部有源晶振直接供72M,或许可以?

需要测试比较高速的时间,所以。。。。

网友A:
我记得曾经在哪一份资料里见到关于 PLL 的偏移的问题.
为了求证, 我特意翻了多份数据手册, 终于在 STM32F20X Rev9 的数据手册 P91 中看到介绍.
不过一大堆公式, 看了好久没有太看明白, 截一个图吧.

这个颇有难度。我看F3 DATASHEET里是没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曾经在哪一份资料里见到关于 PLL 的偏移的问题.
为了求证, 我特意翻了多份数据手册, 终于在 STM32F20 ...

这张图跟讨论的问题没有关系。
这张图说的是STM32F2可以通过展频(频率延展)来降低EMI干扰。一般情况下,并不使用展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外部有源晶振直接供72M,或许可以?

不能外部72的。还是用cpld或者fpga吧

网友E:
锁相环应该是没有累积误差的,相位误差也接近零吧。除非失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锁相环应该是没有累积误差的,相位误差也接近零吧。除非失锁。

锁相环也属于反馈,反馈都有基准,没搞过锁相环,只是觉得有基本有反馈条件就会存在误差。

网友E:
锁相环是根据相位误差反馈的。所以有相位误差,但是没有累积误差,否则就失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锁相环是根据相位误差反馈的。所以有相位误差,但是没有累积误差,否则就失锁了。 ...

昨天看了锁相环的基本特性,大致了解了下,应该是大侠所说。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