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教大师帮忙设计下简单的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

楼主(2014-03-26):
最近导师给了我一个DC-DC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设计,但小弟对反激式变压器一点都不懂。。。
求大神帮忙指导设计下电路原理图,万分感谢
题目要求是这样的
输入电压 24V DC   输出电压12V
输出电流3A    开关频率50KHZ
万分感谢,

网友A:
不用算,PQ2620磁芯骨架,初级10匝左右,次级10匝左右,就这样随便一绕,效率就能达到0.8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算,PQ2620磁芯骨架,初级10匝左右,次级10匝左右,就这样随便一绕,效率就能达到0.85 ...

不考虑气隙、线径等等么,大师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气隙、线径等等么,大师说的详细一点

初级10匝,次级10匝,电感量30uH,3843驱动,效率0.85无压力,前段时间我还做过,但是发热还是太严重,所以就改为浮驱的BUCK方案,就是你刚才回复的那个帖子,就是我现在做的,反激改为BUC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级10匝,次级10匝,电感量30uH,3843驱动,效率0.85无压力,前段时间我还做过,但是发热还是太严重,所 ...

反激开关电源是靠变压器设计,其中间隙这个参数比较重要,而BUCK就没有不要,因为他需要外置电感进行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