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启动后出现下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26):
开关电源内部含大容量电容,瞬间启动会拉低电压

网友B:
和另外一个问题一样啊

楼主:
嗯,结贴了,呵呵

网友C:
还没结贴。
这个下跌指的是输出还是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没结贴。
这个下跌指的是输出还是输入?

肯定输出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输出呗

哦,开关电源我一般都用软启动,让电压慢慢升起来,还没有注意到电压会下跌。

网友D:
阻尼振荡了吧

换启动时间(芯片启动)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