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解决!!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
这个运放电路怎么分析,只需定性分析就行了。 红色圈内我的理解是一个积分器。但是为什么积分器的输出又接到前端运放的同相输入端了???
我只会分析负反馈,求大神解决一下嘛

网友A(2014-03-27):
1. 楼主电路就是一积分电路。

2. 如果输入方波,调节R3、R4,输出可获得正锯齿波或反锯齿波或者三角波。

3. R122直接8脚同相端就是负反馈。会分析负反馈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