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驱BUCK轻载打嗝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26):
见下图,这是一个浮驱的BUCK,输入电压是12至60V,输出12V5A,输入电压48V测试,输出正常,满载效率0.91,空载电压也正常,输入电压12.5V,带载3A,输出电压11.6V,这还算正常,但是带载电流低于300mA时,空载电压开始跳动,就类似于打嗝保护的样子,请问这个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我不可能在后面加个300mA的假负载啊

楼主:
经测试,输入电压低于20V,空载输出电压跳动,输入电压高于20V,空载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A:
建议增加假负载,再就是看看电路参数设计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增加假负载,再就是看看电路参数设计是否正确

不能增加假负载啊,300mA的电流,光这个假负载损耗就有3.5W啦

楼主:
再加个原理图

网友B:
电源IC供电 ,MOS 驱动,反馈,一个一个看。

楼主:
不会是这么快就沉了吧?难道我非要加个5W的水泥电阻才行吗?

网友C:
信息量太少,
检查一下各保护环节电气参数,重点排查一下VCC,CS,FB。。。
电感量等调整一下,一定的假负载还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息量太少,
检查一下各保护环节电气参数,重点排查一下VCC,CS,FB。。。
电感量等调整一下,一定的假负 ...

用外接独立电源给IC供电,空载电压也正常,去掉外置电源后,空载输出电压跳动,IC的供电电压只有7V,这明显是IC供电不足,脉冲关断时,电感左负右正,同时续流二极管导通,怎样才能降低电感左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