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基于F2812实现三相无刷直流无刷电机的调速功能

楼主(2014-03-26):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了解一下你的驱动器   驱动器应该怎么送PWM   是不是需要互补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笼统,不是简单就可以说明的。这方面的论文很多,建议你多看看,了解一下PWM调制原理及Clark Park等坐标变换的知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笼统,不是简单就可以说明的。这方面的论文很多,建议你多看看,了解一下PWM调制原理及Clark P ...

有机会给大家讲讲Clark Park相关的知识

网友C(2014-11-18):
#include "DSP28_Device.h"

//RampGen
RMPCNTL rc1 = RMPCNTL_DEFAULTS;
RAMPGEN rg1 = RAMPGEN_DEFAULTS;

//AD
ILEG2DCBUSMEAS ilg2_vdc1 = ILEG2DCBUSMEAS_DEFAULTS;
//clarke
CLARKE clarke = CLARKE_DEFAULTS;
//park
PARK park = PARK_DEFAULTS;
//ipark
IPARK ipark1 = IPARK_DEFAULTS;
//svpwm
SVGENDQ svgendq = SVGENDQ_DEFAULTS;
//eva
EVA eva = EVA_DEFAULTS;
//qep
QEP qep1 = QEP_DEFAULTS;
//speed
SPEED_MEAS_QEP speed1 = SPEED_MEAS_QEP_DEFAULTS;
//sci
SCI sci= SCI_DEFAULTS;

//system
SYSTEM system ;

interrupt void T1UFINT_ISR(void);
interrupt void QepISR(void);
interrupt void SCIRXINTB_ISR(void) ;    // SCI-B
void SystemParameterInit(void);
void ShowDisp(void) ;      //更新显示

int *ExRamStart=(int *)0x100000;

//hall code
unsigned short hall_angel[7]={0,5461,27306,0,16384,10922,21845};
unsigned short right_inc=0;

//show disp
unsigned short disp_inc=0;

// These are defined by the linker (see F2812.cmd)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初始化系统时钟*/
        DINT;                                        //关中断与清除中断标志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PIE矢量表*/

        //将需要再RAM中运行的程序复制到RAM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初始化flash存储器
    InitFlash();

        InitGpio();                         /*初始化IO口*/

        eva.Init(&eva);                        /*初始化EV*/

        ilg2_vdc1.init();                /*初始化ad*/

        InitSci();                                /*初始化SCIb寄存器*/

        EALLOW;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
        PieVectTable.T1UFINT = &T1UFINT_ISR;
        PieVectTable.RXBINT = &SCIRXINTB_ISR;   //设置串口B接受中断的中断向量
        EDIS;

        /*使能位于PIE中组2的第6个中断 定时器1下溢中断*/
        PieCtrl.PIEIER2.bit.INTx6=1;
        PieCtrl.PIEIER3.all = M_INT7;

        // Enable CAP3 interrupt bits for GP timer 2
         EvaRegs.EVAIMRC.bit.CAP3INT = 1;
         EvaRegs.EVAIFRC.bit.CAP3INT = 1;

        /*开中断*/
        IER |= (M_INT2 | M_INT3);
        IER |= M_INT9;    //SCI //允许串口中断
        EINT;
        ERTM;

        SystemParameterInit();

        for(;;)
                {
                if(disp_inc>200)
                        {
                        disp_inc=0;
                        ShowDisp();                        //0.01s
                        }
                if(system.run_switch==0)
                        eva.Close(&eva);             //关闭EVA输出
                else
                        eva.Open(&eva);                //打开EVA输出
                }
}

//===========================================================================
// 定时器1下溢中断服务程序.
//===========================================================================

interrupt void T1UFINT_ISR(void)   // EV-A
{
        static int time_inc=0;
        static int speed_inc=0;

        PieCtrl.PIEACK.bit.ACK2=1;
        EvaRegs.EVAIFRA.bit.T1UFINT=1;    //清中断标志位

        disp_inc++;
        time_inc++;
        speed_inc++;

        //hall_read
        system.hall_code= (GpioDataRegs.GPBDAT.all>>8)&0x7 ;

        //run statue
        switch(system.run_statue)
        {
        case 0:
                break;
        case 1:                                                //测试状态   需要参数:OpenLoop_f  Vq
                break;
        case 2:                                                //hall 开环
                rc1.TargetValue = system.Vq;
                rc1.calc(&rc1);

                ipark1.Qs = rc1.SetpointValue;
                ipark1.Ds = 0;
                ipark1.Angle = hall_angel[system.hall_code] ;
                ipark1.calc(&ipark1);

                break;
        case 3:                                                //编码器开环
                break;
        case 4:                                                //速度闭环
                break;
        case 5:                                                //位置闭环
                break;
        case 6:                                                //VVVF开环
                break;
        default:
                system.run_statue = 0;
        }

//svpwm
        //svgendq模块  根据Ualpha Ubeta 产生比较器需要的TA TB TC
        svgendq.Ualpha = ipark1.Alpha;
        svgendq.Ubeta  = ipark1.Beta ;
        svgendq.calc(&svgendq) ;

        //ev模块
        eva.Ta = _IQtoIQ15(svgendq.Ta);
        eva.Tb = _IQtoIQ15(svgendq.Tb);
        eva.Tc = _IQtoIQ15(svgendq.Tc);
        eva.SetPwm(&eva);

}

void SystemParameterInit(void)
{
        rg1.StepAngleMax = _IQ((float)128/20000);

        // 初始化测速模块参数
        speed1.K1 = _IQ21(20000/(20*50));
        speed1.K2 = _IQ(1/(1+(2*3.14*20)/1000));  // Low-pass cut-off frequency
        speed1.K3 = _IQ(1)-speed1.K2;
        speed1.BaseRpm = 3000;

        //初始化系统参数
        system.coder_LineEncoder = 2500;
        system.coder_PolePairs = 4;
        system.run_switch=1;
        system.run_statue=2;
        system.Vq=0;

}

void ShowDisp(void)       //更新显示
{
        static unsigned int i=0;
        static  unsigned short zero_flag=0;
        static unsigned short disp_flag_inc=0;
        short tmp;

        if(system.disp_flag) // 显示输出占空比
                {
//                disp_flag_inc++;        //0.01s
                if(disp_flag_inc>150)        //        1.5S
                        system.disp_flag=0;

                if(system.Vq<0)
                        tmp = -system.Vq;
                else
                        tmp = system.Vq;
                switch(i)
                        {
                        case 0:
                                i++;
                                ScibRegs.SCITXBUF =0xb+(3<<5);          //  显示 S
                                break;
                        case 1:
                                  if(system.Vq>=0)                ScibRegs.SCITXBUF =16+(2<<5);        // 显示 灭
                                  else                ScibRegs.SCITXBUF =24+(2<<5);                //显示 -
                                i++;
                                break;
                        case 2:
                                tmp = tmp /(_IQ(0.1));
                                ScibRegs.SCITXBUF =tmp+(1<<5);
                                i++;
                                break;
                        case 3:
                                tmp = tmp /(_IQ(0.01));
                                tmp = tmp%10;
                                ScibRegs.SCITXBUF =tmp;
                                i=0;
                                break;
                        default:
                                i=0;
                                break;
                        }
                }
        else                                // 显示速度
                {
                disp_flag_inc=0;
                if(speed1.SpeedRpm<0)
                        tmp =- speed1.SpeedRpm;
                else
                        tmp = speed1.SpeedRpm;

                switch(i)
                        {
                        case 0:
                                i++;
                                tmp = tmp/1000;
                                if(tmp>0)
                                        {
                                        ScibRegs.SCITXBUF =tmp+(3<<5);
                                        zero_flag=0;
                                        }
                                else
                                        {
                                        ScibRegs.SCITXBUF =16+(3<<5);        // 显示 灭
                                        zero_flag=1;
                                        }
                                break;
                        case 1:
                                  tmp = tmp/100;
                                tmp = tmp%10;
                                if(tmp>0)
                                        {
                                        ScibRegs.SCITXBUF =tmp+(2<<5);
                                        zero_flag=0;
                                        }
                                else
                                        {
                                        if(zero_flag)
                                                ScibRegs.SCITXBUF =16+(2<<5);        // 显示 灭
                                        else
                                                ScibRegs.SCITXBUF =tmp+(2<<5);
                                        }
                                i++;
                                break;
                        case 2:
                                tmp = tmp/10;
                                tmp = tmp%10;
                                if(tmp>0)
                                        {
                                        ScibRegs.SCITXBUF =tmp+(1<<5);
                                        zero_flag=0;
                                        }
                                else
                                        {
                                        if(zero_flag)
                                                ScibRegs.SCITXBUF =16+(1<<5);        // 显示 灭
                                        else
                                                ScibRegs.SCITXBUF =tmp+(1<<5);
                                        }
                                i++;
                                break;
                        case 3:
                                tmp = tmp%10;
                                if(tmp>0)
                                        ScibRegs.SCITXBUF =tmp;
                                i=0;
                                break;
                        default:
                                i=0;
                                break;
                        }
                }
}

interrupt void SCIRXINTB_ISR(void)     // SCI-B
{
        static unsigned int RxBuf;
        PieCtrl.PIEACK.bit.ACK9 = 1;
        RxBuf=ScibRegs.SCIRXBUF.all;

        system.disp_flag=1;
        switch(RxBuf)
        {
        case 0: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2:  //提高输出占空比
                if(system.Vq < _IQ(0.9))
                        system.Vq +=_IQ(0.1);
                break;
        case 3: //提高输出占空比
                if(system.Vq < _IQ(0.98))
                        system.Vq +=_IQ(0.01);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5: //停止
                system.Vq =0;
                break;
        case 6: //减小输出占空比
                if(system.Vq > -_IQ(0.9))
                        system.Vq -=_IQ(0.1);
                break;
        case 7:  //减小输出占空比
                if(system.Vq > -_IQ(0.99))
                        system.Vq -=_IQ(0.01);
                break;
        }
        EINT;
}

//===========================================================================
// No more.
//===========================================================================

网友D:
这个注意驱动的设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