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 为什么要接EEPROM使用

楼主(2014-03-26):
请教下,使用DM9000A,我看到有的资料上接了EEPROM。 这是什么原因啊,
可否不接。

网友A:
EEPROM是绐烧写MAC地址的,DM9000也可以不接的,

网友B:
就是要写入配置参数

网友C:
用来存储IP地址的吧  不然一直变来变去

网友D(2014-05-09):
其实可以在flash里存储MAC地址,这个eeprom可接,可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