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了,因为板子画完了

楼主(2014-03-26):
天王盖地虎

楼主:
:hug:难道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你这边,看outline那层,中间好像有一个槽(标LCD的左边),这种,在PCB厂加工的时候,是能弄的吧?

楼主:
可以加工的

网友B:
狂拽炫酷屌炸天啊 。。。这是什么板子呢 几层呢。。
另外问下
双层板,想要让通孔元件只走bottom layer,贴片元件则无限制。
我在routing layers里设置查询  IsThruComponet怎么没有效果啊。。。 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狂拽炫酷屌炸天啊 。。。这是什么板子呢 几层呢。。
另外问下
双层板,想要让通孔元件只走bottom layer,贴 ...

双层板

网友C:
信号线多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线多宽的?

8mil

网友D:
小**炖蘑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炖蘑菇

看来还是有组织的人:lol

网友E:
请问要掌握哪些知识是才能画出这版,画PCB板是根据什么要求来画板的,比如是别人要提什么要求或什么参数之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要掌握哪些知识是才能画出这版,画PCB板是根据什么要求来画板的,比如是别人要提什么要求或什么参数之 ...

同问。

网友G:
二维码怎么搞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维码怎么搞上去的?

用一个软件把BMP的二维码做成IPF文件,然后就可以导入到allegro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一个软件把BMP的二维码做成IPF文件,然后就可以导入到allegro

:handshake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软件啊?

RATA Raster To Allegro converter,你百度一下就能下载到了

网友H:
怎么这么复杂

网友G:
引用 楼主:
RATA Raster To Allegro converter,你百度一下就能下载到了

:victory: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这么复杂

:hug:

网友I:
看着好难完成哦。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种打广告的,建议版主想想办法,实在是破坏正常秩序

他们正常的发帖子,正常的注册账号,换各种不同的ID,好纠结

网友K:
楼主的板子画的挺好看的,赞一下。

一个小建议,精益求精:Designator方向最好不要超过两个(注:不算45度的我看到了三个方向)。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一个软件把BMP的二维码做成IPF文件,然后就可以导入到allegro

BMP的文件可以直接弄到板子上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BMP的文件可以直接弄到板子上去吗?

是要转化一下的,基本所有的都是借助一些小工具或者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炖蘑菇

看到组织的人好亲切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组织的人好亲切

有没有码,给一个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码,给一个咯

SORRY,没有

网友M:
没有DDR绕线不信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有DDR绕线不信服

什么..

网友N:
画的好美,LZ这是什么板子啊?

网友O:
板子真漂亮。
不是宝塔镇河妖么

网友O(2015-03-04):
楼主走线的颜色调的挺漂亮啊,为毛我画出来的都是那么暗淡无光 = =

网友P:
看不到电源线。还是说跟信号线一样细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用一个软件把BMP的二维码做成IPF文件,然后就可以导入到allegro

可以导到altium designer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