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关于运放的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4-03-26):
本人是计算机大二新手,最近学校申请的项目用石膏测量水势,想法是用石膏作为电阻传感器,测量电阻再利用滴定实验完成。现在想利用运放实现对电阻的测量,但是由于电路基础实在太薄弱,希望大神给点意见,就是如何设计,或者给出你们使用运放的技巧,跪求~~~~~~~

网友A:
楼主这个方案可以根据分压原理来做,搭建一个分压电路,石膏可看做一个滑动变阻器,再串联一个固定电阻(阻值根据需求计算)。
上电后,采集石膏分到的电压值,石膏浸水程度不同时,电阻值会改变,采样电压也会改变,可以根据电压采样值推测水势。
如果采样电压变化太小可以加一个比例放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方案可以根据分压原理来做,搭建一个分压电路,石膏可看做一个滑动变阻器,再串联一个固定电阻(阻 ...

谢谢回答,由于电阻变化范围太大了,用分压原理在一定的阻值范围不够精确,我考虑的是用运算的放大比例来做,前部分是电压跟随器,后部分是放大电路,请给指点一下,电路的错误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好吗~~~~

网友A:
相比前面的电压跟随器,后部分电路是把100K换成了石膏电阻,结构没变? 后部分你是想做成同向比例放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前面的电压跟随器,后部分电路是把100K换成了石膏电阻,结构没变? 后部分你是想做成同向比例放大吗? ...

不是,同向有输入,反向也有输入,就是运放的减法运算。感觉有点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