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XS128中的A时钟与B时钟是指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4-03-26):
XS128中的A时钟与B时钟是指什么?

网友A:
楼主你好
由于对16bit芯片不怎么熟悉,请问你提到的A时钟、B时钟是哪个模块的?
以便我查找相关资料帮助你。

网友B:
难道楼主是指PWM模块中的时钟A\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楼主是指PWM模块中的时钟A\B?

对。其他的模块不一样吗?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查看MC9S12XS256RMV1参考手册(见附件)。

从13.3.2.4 PWM Prescale Clock Select Register (PWMPRCLK)寄存器说明来看,感觉只是A、B时钟供应给不同channel。

网友A:
如果你读一下13.4.1 PWM Clock Select章节,可以了解更多关于这些时钟的信息。

网友A:
当然,一般我们想要更形象地了解某个模块,看模块框图是必须的。
根据楼上图中红底提示,我们可以在手册Figure 13-18处看到PWM时钟选择模块框图:

楼主:
明白了,按照你的方法,又看了下英文数据手册。谢谢。

网友C: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建议根据 本论坛中结贴方式  帖子描述方式操作结贴。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可以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配合:)

网友D(2015-01-11):
引用 网友A:
当然,一般我们想要更形象地了解某个模块,看模块框图是必须的。
根据楼上图中红底提示,我们可以在手册Fig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