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这条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26):
帮忙看一下XC2000    ADC模块  例程的  这条语句     time是一个已经定义的变量
time = (1-( (double)((ADC0_RESR7>>2) & 0x03ff)/0x03ff ))*0x2710;
麻烦讲的通俗一点   谢谢啦!!!

网友A:
time = (1-    (    (double)((ADC0_RESR7>>2)    & 0x03ff)   /0x03ff )    )     *     0x2710;
从内向外一层层去掉括号就清楚了
(double)((ADC0_RESR7>>2)这一句是把ADC0_RESR7右移2位再转换成double类型

网友B:
这要看具体手册了
本身就是个简单数**算,

就像1+2一样,谁能猜到呢

猜应该是将adc值,转换成电压,10位的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