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问为啥要用三极管来控制发光二极管?

楼主(2014-03-26):
我知道有电流不够驱动不了的问题,那I/O作输入,5V过二极管再入I/O不可以吗?为啥非要用个三极管?
我不会上图。。。。。反正是4个发光二极管,3个直接接5V,电阻和I/O口,有一个就5V电阻,三极管,地,那是为啥?

网友A:
那个接三极管的LED是需要IO口输出高电平点亮的!其他都是用低电平点亮!

网友B:
其实都可以设置为低电平点亮灌电流。

网友C:
这里三极管只是一个开关的作用   D4高电平亮

网友D(2014-07-03):
如果不用一些驱动或开关器件。所有的电流都来自芯片,那么灌电流拉电流就会很大,重则烧坏芯片,轻则易受干扰工作不稳定缩短使用寿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用一些驱动或开关器件。所有的电流都来自芯片,那么灌电流拉电流就会很大,重则烧坏芯片,轻则易受干 ...

对的,充分利用了三级管基极电流小的性质。这样功率来自于外界vcc。

网友F:
电流驱动。如果二极管驱动电流比较小可以用低电平来点亮二极管的。

网友G(2014-09-28):
控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