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805输出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4-03-26):
7805 按数据手册电路设计,输入端有一个0.33uf的电容,输出端有一个0.1uf的电容,电压输入接一个二极管和15欧电阻,结果输出电压时5.8V,求助高手们分析输出电压不正常原因,谢谢啦,急需

网友A:
输入接的是啥啊?交流还是直流?多少V啊?
输出的电容改大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接的是啥啊?交流还是直流?多少V啊?
输出的电容改大点看看

输入直流12V

网友B:
检查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万用表

换一个万用表也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B:
上实物图照

网友B:
输入输出接个 10UF-100UF的 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接个 10UF-100UF的 电容

我连7805都换过两个,都没用。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实物图额

网友B:
输入输出脚换一下看看,是不是脚搞错了 ,3个脚任意组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物图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脚换一下看看,是不是脚搞错了 ,3个脚任意组合看看

拐角没有错,对着手册看过

网友C:
任何时候,电阻端电压都与这个电阻值有关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脚的波形。我觉着是电容用小了荡了起来

网友E:
我用仿真试了一下,5伏没问题啊,
输出电流小了点吧,LED估计亮不了

网友F:
我最近也在做7805的电源,输入12-14V输出很正常是5V的,输入我接了2颗电容0.1U和100U。输出端接的0.1U和1000U,我要求输出1A电流的,加了大散热片的。
有说7805的IB(就是2脚地脚的电流会在5ma左右,)pdf里面。
R2 1K会不大了点的? LED亮一般是5-10ma驱动电流,电压都落在电阻上了吧?(这个是我见到的情况,当然我见到的电路的很少的,孤陋寡闻的一说)

网友G:
你这前后都加个10uF电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用仿真试了一下,5伏没问题啊,
输出电流小了点吧,LED估计亮不了

换个小功率的LED,不然把电阻改小

网友H:
不然就是你焊的时候正负反了,自己检查下,这个最可能

网友I:
震荡纹波比较大吧,用示波器量量

网友J:
看了大神们的观点后,小弟我觉得LZ买到山寨的7805了,根本就稳不住5V的电压。

网友K:
不是吧!这种问题也有?

网友L:
电容太小了,即使负载仅仅是Led,容量也要在10uF以上。

网友M:
调试时应该是发光二极管没亮(否则有几毫安负载,应该能稳压),检查一下发光二极管的好坏,若是好的,大概是发光二极管焊反了。

网友N:
你真够小气的了。手册没有看吧

网友O:
不错,回帖能拿积分!

网友P:
首先7805输入输出退耦电容容量不要小于几十UF,(和负载电流有关),其次这么处理后还是电压高只能说买到山寨货。5.8V的电压很象接地脚串入二极管

网友Q:
输出电容太小了,可以换一个1uF的电容试试。

网友R:
估计震荡了,输入输出用0.1U和10U并连接上试试

网友S:
引用 网友E:
我用仿真试了一下,5伏没问题啊,
输出电流小了点吧,LED估计亮不了

这个仿真是什么软件?

网友S:
我有次7805输出不正常的经验,是地没焊好。你再焊一下试试?

网友T:
记得好像要求最小输出电流不能少于多少,加大一点负载试试

网友U:
电解电容换220uF和100uF吧,减弱纹波干扰

网友B:
输入输出接个10UF再测量

网友V:
楼主啊,我和你一样啊。我用意法7809做了个稳压源,同样是稳不住,有是8.5v有时10.5v急死人。更气人的是,用它做555多谐振荡器的电源,那个555怎么就不起振,一测2,6脚电压,就是3.85v左右。那个起振电容好象冲不进电,达不到三分之二的电源电压,那个触发器翻不过来,肯定就振不起来,输出那个led灯就一直亮着。当我不把2,6脚接到电容上时,一测,还可以达到电源电压的二分之一多点。当把2,6脚接上,电压立马降下来。我换用一个冲手机的电源来试,555正常起振。还是这个稳压电源的问题。但是这个稳压源用作4046做的振荡器又可以用,4046是压控振荡器,是不是和555不同呢?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我看了回复,得到启发。应该是输入电容太小,这个稳压器稳不住。因为这个稳压器刚开始我做的时候,我没有看手册,在说当时也没有0.33uf的电容,就随便弄了100uf的电解电容,结果输出8.64到8.70,当时我还不满意,怎么就不输出标准的9v呢,发钱买这三端稳压器白发了,当时都不知道在那里查手册。早几天,稳压器突然固定输出达到11.17v。这个时候还是能固定输出,我接4046,4511,4017,这些计数,驱动显示都没事。但我觉得电压有些高,想弄回9v左右,这次看手册,电容换成0.33uf,结果就弄得还不如以前。还是上面那些回复提醒了我,可能是电容小了,它稳不住,我等下到回原样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S:
这个仿真是什么软件?

multisim

网友W:
先看看数据手册,对滤波电容有要求的。
另外,实物的7805,散热片很薄,明显是偷工减料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仿真试了一下,5伏没问题啊,
输出电流小了点吧,LED估计亮不了

电流不小,LED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W:
先看看数据手册,对滤波电容有要求的。
另外,实物的7805,散热片很薄,明显是偷工减料的产品。 ...

滤波电容就是数据手册上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接个10UF再测量

不行,试了。可不可以直接用7805接开关电源,测输出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容太小了,即使负载仅仅是Led,容量也要在10uF以上。

电容换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脚换一下看看,是不是脚搞错了 ,3个脚任意组合看看

输入输出脚肯定没有错,按着说明书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调试时应该是发光二极管没亮(否则有几毫安负载,应该能稳压),检查一下发光二极管的好坏,若是好的,大概 ...

发光二极管亮了

网友X:
加大输入输出电容,空载看一下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X:
加大输入输出电容,空载看一下电压是多少

找到原因了,7805 坏了。谢谢各位

网友W:
引用 楼主:
滤波电容就是数据手册上给的

你貌似找到原因了,其实设计还是有问题的。
根据你的图,似乎是长电的稳压芯片,国产的。
其实,任意一个7805,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都应该大一些。
或者说,系统的其它地方,还有滤波电容,这才是稳定的,否则,实际产品,问题很多的,抗干扰会很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7805 坏了。谢谢各位

:L你不是说都换过两个了吗,坏了一大堆了?

网友Y:
可能水货吗,
有些差的,负载太小稳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说都换过两个了吗,坏了一大堆了?

的确是,以前换那两个也是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貌似找到原因了,其实设计还是有问题的。
根据你的图,似乎是长电的稳压芯片,国产的。
其实,任意一个 ...

点评的很到位,受教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Z:
用示波器 测测

网友AA(2016-12-19):
我做的几个稳压电源以前都能用,工作也很正常,现在突然都不稳定了,不晓得是不是受到温差的影响,还是供电频率的变化引起的。个人觉得很有可能是与天气温度有关,以前大热天就算发烫都能正常工作,现在温度低至几度,管子不发烫了,却输出产生明显振荡,也就是电压不稳定的现象,带动小功率的负载还没问题,给手机充电就有很大的影响,加了1000uf大电容,同样没有用。给MP3播放器用,出现闪断音质。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脚换一下看看,是不是脚搞错了 ,3个脚任意组合看看

那 100% 的烧掉。

网友G:
前后都加个大电容

网友AC:
我用仿真试了一下,5伏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