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erilog hdl程序问题

楼主(2014-03-26):
module buzz ( CLK,BUZZ);
        input CLK;
        output BUZZ;
        reg buzzout_reg;
        reg [31:0] counter;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counter=counter+1;
        end

        always @ (counter[6])
        begin
                buzzout_reg=!(counter[21]& counter[23]& ~counter[26]);
        end

assign BUZZ=buzzout_reg;
endmodule

上诉程序的第二个always语句不是只要后面的counter【6】改变了就执行的吗?那为什么在第二个always中会用到counter【21】,counter[23],counter【26】的值呢,按理说应该这些值还没改变啊。

网友A:
首先,这样写代码应该是不推荐的
推荐做法应该是把所有的敏感变量,全放到@后
或者直接使用 @*

其次,这样写结果应该是 [6] == 1'b1时,寄存器进行一次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样写代码应该是不推荐的
推荐做法应该是把所有的敏感变量,全放到@后
或者直接使用 @*

恩 是在第一次[6]=1'B1时,进行的赋值,但是这第一次赋值时,counter只变化到第六位啊,后面的21,23和26位还没变化啊,记这些值应该是0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是在第一次[6]=1'B1时,进行的赋值,但是这第一次赋值时,counter只变化到第六位啊,后面的21,23和26 ...

无所谓的啊
只是 [6] == 1'b1, 时执行一次赋值操作
不管等式右方运算结果是什么
PS:不要迷信别人的代码,很多人的代码写得是有问题的

网友B:
counter【6】为1的时候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