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LEF5A60S2 WR/P3^6或者RD/P3^7高电平对P3^3的影响

楼主(2014-03-26):
STCLEF5A60S2的单片机,WR/P3^6或者RD/P3^7两者为低电平时不管程序怎么样P3^3都是低电平,只要WR/P3^6或者RD/P3^7两者当中有一个置了高电平,P3^3才能置高电平。请问这是为什么???怎么才能把这种情况消灭。  个人觉得似乎中断有影响到这几个脚。。。。求大神详解。。

网友A:
MCU的IO都是独立的,你好好检查程序和电路。
多试几个IC,如果有一致性,就是程序或电路出的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你查查程序或电路。

网友C:
同意楼上。
另:STC只有STC12C5A60S2或STC12LE5A60S2型号。

https://bbs.21ic.com/blog-541433-729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