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SPI驱动如何添加DMA功能?(已解决)

楼主(2014-03-26):
最近项目在用I.mx6,这款芯片功能是蛮强大的,只是我们用到SPI传输的速率要求较高,数据量较大。在linux下测试了一下,发现效率不是很理想。看了看spi_imx.c这个SPI驱动,发现没有用到DMA。我想在SPI传输中使用DMA,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例程?如果能有直接改好的驱动那就最好了。
希望能得到各位朋友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在iMX6 Platform SDK 有一个SPI DMA example 是可以工作的,你可以参考一下。platform SDK 的链接为:i.MX6 Platform SDK 1.1 Release
你可以查看sdk/drivers/sdma/test/spi_lpb.c。

楼主:
谢谢楼上,看了这个。感觉还是不太好理解。
因为要用到linux驱动里,这个示例代码的DMA和SPI都是自己重新写的,没有用linux的一套框架,感觉不是很好理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看了这个。感觉还是不太好理解。
因为要用到linux驱动里,这个示例代码的DMA和SPI都是自己重新写 ...

在飞思卡尔linux的driver中没有这一块,没有更多的Demo和文档,你只能参考一我上面发给你的链接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看了这个。感觉还是不太好理解。
因为要用到linux驱动里,这个示例代码的DMA和SPI都是自己重新写 ...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发给你的链接下提问。

网友B(2014-08-23):
楼主    我最近也有这方面的需求   不知道能否帮忙提供下你的使用方法   谢谢

网友C(2015-10-27):
你好,你那个在imx6 上移植spi dma的驱动成功没。我最近也在做这块的移植但是没成功。如果你那边的移植代码可以使用的话,我愿意有偿的使用的使用一下你的代码,我的联系方式qq:306226585

网友D:
参观一下......

网友E:
4.2内核中,spi 支持dma

网友F(2018-01-10):
楼主您好,您那个在imx6 上移植spi dma的驱动成功没。代码可以有偿分享一下吗?我的联系方式qq:419398618,谢谢